RX8 串行接收器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04-13):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RX8.h"

BOOL fWaitToReceiveByte(void)
{
    BYTE bRxStatus;

    /* Wait to receive full byte*/
    while ( !( bRxStatus=RX8_bReadRxStatus() & RX8_RX_COMPLETE ) )
    {
        /* might want to sleep or keep track of time */
    }

    /* data received, now check for errors */
    if (( bRxStatus & RX8_RX_NO_ERROR ) == 0 )
    {
        /* no error detected */
        bRxData = RX8_bReadRxData();
        return( TRUE );
    }
    else
    {
        /* error detected */
        bRxData = bRxStatus;
        return( FALSE );
    }
}

void main(void)
{

楼主:
补充一下,数据可以接受到,但是数据不对,是波特率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