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7-04-13):
这个电路右半边INA105那块的电路怎么理解,是什么作用,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看规格书第6页

网友B:
通过中间的 RI 调节增益, 因为电阻上的电压就是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中间的 RI 调节增益, 因为电阻上的电压就是输入电压

谢谢

楼主:
这个是在文论中找到的,没有规格书  -。-。谢谢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是仪表放大器,一般模电教材应该都会有关这个电路的解析。

网友D:
这不就是个差分电路   459023641QQ

网友E:
仪表放大器电路

网友(2017-08-21):
仪表放大器, 可用AD623替代这个模块,

网友F(2017-10-26):
仪表放大,提高输入阻抗,提高共模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