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主机接入USB后只产生总线复位和挂起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
来自 2楼

楼主(2017-04-18):
结了吧,重新买一块开发板算了。

网友A:
有 BUSHOUND log吗?
Device Configuration 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BUSHOUND log吗?
Device Configuration 可能有问题

装了个bhound5,电脑蓝屏了,重装了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个bhound5,电脑蓝屏了,重装了系统。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是不是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是不是焊好了?

OO 好久不见!多来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是不是焊好了?

重新换了一块USB芯片还是那样,外围电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是不是焊好了?

这个需要额外给STC单片机供电吗?还是可以从USB直接去电?我的板子目前得单独从ISP接口给STC单片机供电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额外给STC单片机供电吗?还是可以从USB直接去电?我的板子目前得单独从ISP接口给STC单片机供电才 ...

那不对,USB口就可以供电的。

网友C(2017-07-31):
希望圈圈能够把每个章节例程的串口打印信息都贴出来~~~~就像附录一样,把HID_MOUSE的串口信息贴出来,方便大家调试~~~~最近在S5PV210上根据圈圈的U盘这一章节,把开发板识别为一个U盘,可是设备和主机的通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用BUSBOUND监控,枚举各个设备描述符成功后,进入SCSI协议,可是主机OUT一个31bit的CBW后,设备IN 了磁盘信息,以及CSW。之后程序就停了。我觉得主机应该继续OUT31bit的CBW,可是。。。。主机会把开发板复位。。哎,好难啊,,没有经验,,

网友C:
楼主,不知道你有没有调试到 第八张 的U盘,你方便帮我贴一下 圈圈例程中 串口的打印信息吗???期待你的回复,,我的邮箱913022077@qq.com
我没有圈圈的电路板,我的开发板是三星的S5PV210,我要把这个开发板识别为U盘,根据圈圈写的书籍一步一步来,将开发板的USB-OTG功能以及将开发板识别为USB_HID_MOUSE我也实现了,就是在调试U盘这块一直卡住。。。。
期望得到您的回复

网友D(2017-09-28):
我遇到一个问题 电脑和我的板子通讯 长线 有时会出现 XACT ERROR短线就没出现过 D+和D- 上面有串10欧姆的电阻 这个要怎么改下!有些板子又没事!困扰了好久了!有大侠能提供帮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希望圈圈能够把每个章节例程的串口打印信息都贴出来~~~~就像附录一样,把HID_MOUSE的串口信息贴出来,方便 ...

你这个很可能是返回的数据不对了……另外你用V210开发板的话,应该是跑linux系统吧?可以考虑直接用它里面usb/gadget/驱动吧,有大容量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