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于驱动继电器,带二极管保护。类似于达林顿管的芯片

楼主(2017-04-13):
(无正文)

网友A:
有阵列,单管封装的不好找,大功率的倒是有,但不是专门用于驱动继电器的,里面封装的二极管往往是阻尼二极管,比如CRT电视、显示器里用的行输出管。

网友B:
MOS管不就可以吗,

网友A:
驱动继电器需要续流二极管,CE/DS间的二极管可无法起到续流作用。真要封装个续流二极管,那晶体管、MOS管的管脚数得是4个。

网友C(点评):
请不要误导群众,mosfet自带续流二极管。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楼主所言指的是并连在继电器绕组上的续流二极管,并非CE/DS间的,注意看清楚了再说话!你不看清楚在说什么就乱讲,这才是误导。

网友D:
MC1413   2003这两个芯片可以,但是封装是14脚的好像,可以驱动7 8路吧

网友E:
用三极管驱动,再加个二极管就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