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360度旋转按钮 按键检测 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旋转按钮是 八档九位旋转按钮,中间的是公共端,旋钮无论怎么旋转,永远只导通一个,

按键检测是 :低电平检测 (公共端接地)

实现目的:顺时针为增加方向,逆时针为减少方向,每旋转一次数值加一或减一:

目前所想到的实现的方法:做差值比较:

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是:按键采集旋转的速度慢的时候,处理正常,,当旋转速度快的时候,按键值采集不到,现在按键采集的速度10ms采集一次,20ms确定这个按键接触,,当把按键差值出现的可能写在程序,又出现正转和反转的差值数据一样:想问大家还有其他 的好想法吗,提供一下

旋转按钮

旋转按钮

网友A(2017-04-13):
没必要那么复杂。找一个像万用表上中间的旋钮开关就ok了

网友B:
那就是检测慢了,加快速度,或中断触发检测

网友C:
并联为3-4个开关,之后用相位方式分别正反和次数,中断最好;
思路: 以3相说明,1,2,3对应并联后的3个输入中断;
进入2号中断,比较一个变量的值,为0时是首次运行,改变量为2;
进入3号中断,比较这个变量(0,1,2,3),值为1为减数,值为2为加数,为0不处理;并更新变量为中断号3;

这样的应用用正交方式的开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检测慢了,加快速度,或中断触发检测

现在定时器中断检测,10ms一次, 20ms确定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那么复杂。找一个像万用表上中间的旋钮开关就ok了

功能像万用表,不过,要配合LED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为3-4个开关,之后用相位方式分别正反和次数,中断最好;
思路: 以3相说明,1,2,3对应并联后的3个输入 ...

方法可以,不过把八档变成四挡就相当于有四挡无用,和现在快速扫描,按键值检测不到,效果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像万用表,不过,要配合LED的显示

加上led就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可以,不过把八档变成四挡就相当于有四挡无用,和现在快速扫描,按键值检测不到,效果一样了 ...

看看鼠标的滚轮;
数控机床之类的使用正交编码的方式,一圈可以有400-2000点,可以正常测试几千的转速,并得到确切的角度;
仔细想想

网友D:
你的键选择错误了。

这种的是档位开关,本来就是给慢速旋转选择档位用的。

你的需求的话需要用  旋转编码器 这种钮字。 就像示波器上的旋钮一样。

引脚数少很多,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程序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键选择错误了。

这种的是档位开关,本来就是给慢速旋转选择档位用的。

谢谢指点,这个旋转按钮目前确实当做档位开关,解决方法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

楼主:
主要是想把旋钮按键当做档位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把旋钮按键当做档位开关

想不出你的具体需求

网友E:
在淘宝或者百度搜索  旋转编码器
我最近刚用过...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出你的具体需求

实质就是按键检测做加减法,只是这个旋钮可以720度旋转

网友F:
参见14楼:

网友G:
速度,旋转的过程中按键接触的时间可能非常短。
如果只是旋转加减还是用现成的器件,编码器之类

网友H:
到底是档位开关 还是  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淘宝或者百度搜索  旋转编码器
我最近刚用过...搞定了

刚根据你的提议,搜了下,旋转编码器把档位的最大值 位置 已经确定了,要么最左边为最大值,要么最右边为最大值,感觉没有很好的灵活性,因为在旋转的时候,不可能出现中间位置为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底是档位开关 还是  编码器

无限旋转旋钮,实在就是根据按键采集,实现数值的自加或自减比如,循环,比如 自加 0-1-2-3-4-3-2-1-0

网友I:
旋转检测我就想到了滑动变阻器

网友J:
用360度旋转的旋转编码器就行,根据2个输出端的电平相位变化不同来判断选择方向,所有的音响音量控制,示波器参数调节都是那种玩意,量大又便宜,现成的源码网上也多的是。

网友K:
这个行吗?

或者直接用个单圈电位器就行了,adc采样。。

网友L:
你指的速度快有多快啊。每次是扫描全部按键值还是扫描部分按键值啊?

网友M:
LZ一定在逗你们玩

网友N:
电位器,编码器,触摸按钮都可以实现,楼主先选下按钮类型。

网友O:
按键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程序处理;
你可先用led做指示,识别到当前key消抖后马上显示,是马上显示。然后转一圈试看看是否全亮。
做成key与led一对一的形式,先确定是否可以(顺便抓下快速旋转每个档位的低电平维持多长时间)。如果可以,说明你程序上处理有问题。
正常消抖30-50ms都没问题。

网友P:
使用外部中断不可以吗?

网友Q:
看看你吗当年学习的锁存器电路就知道怎样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限旋转旋钮,实在就是根据按键采集,实现数值的自加或自减比如,循环,比如 自加 0-1-2-3-4-3-2-1-0 ...

你是想自己做吗?
如果只是研究玩玩..那可以
如果是用于产品上,我认为这样是不可取的..自制的不够稳定吧,尺寸也不会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自己做吗?
如果只是研究玩玩..那可以
如果是用于产品上,我认为这样是不可取的..自制的不够稳定吧, ...

用于产品上,按钮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使用外部中断不可以吗?

也想到了外部中断,担心外部干扰明显,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按键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程序处理;
你可先用led做指示,识别到当前key消抖后马上显 ...

按键扫描10ms一次,思路是:做差值比较;此时状态数值减去上一次数值,大于0加一,正常旋转速度,按键检测正常。但是考虑到产品使用的环境;扫描过快,按键值扫描不到,就无法操作,

网友O:
引用 楼主:
按键扫描10ms一次,思路是:做差值比较;此时状态数值减去上一次数值,大于0加一,正常旋转速度,按键检 ...

每个key都对应相应值,比如key1是=key0+1,key2=key0+2……key5=key5=key0+5,这样子的话就能保证你最终落在那个位置值就是当前位置值就好了。根本就不用跟上次的值比较,因为你这个是多段开关,又不是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每个key都对应相应值,比如key1是=key0+1,key2=key0+2……key5=key5=key0+5,这样子的话就能保证你最终 ...

你这个方法当初也想过,但是考虑到旋转可以逆时针和顺时针旋转,当旋转角度大的时候,会无法确定左旋转还是右旋转,到底是加还是减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当初也想过,但是考虑到旋转可以逆时针和顺时针旋转,当旋转角度大的时候,会无法确定左旋转还 ...

这是因为检测频率低了造成的吧?

网友R:
用编码器上面已有图了,型号EC11,公共端接地另两端接上拉电阻,如用STM32F103的话定时器设成编码器模式,51也不难用到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