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电路中的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7-04-13):
L298N驱动电路中共有8个续流二极管,为什么是8个呢

网友A:
每个桥臂上用两个,四个桥臂自然是八个。这不是续流二极管,而是钳位二极管。

网友A:
晕,楼主为何把帖子内容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楼主为何把帖子内容改掉?

不好意思,操作失误,一个桥臂用两个能说具体点吗,原理?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操作失误,一个桥臂用两个能说具体点吗,原理?不好意思了

二极管钳位是一种限压保护措施,在待保护的线路上对电源和地分别反向接一个二极管,当线路上的电压高于Vcc+二极管结压降或低于GND-二极管结压降时,二极管导通,过压被导入电源或地回路,这样被保护线路上的元器件就不会因过压而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