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串口接收数据不能超过18byte?

楼主(2017-04-13):
   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收到完整数据后打印全部数据,数组小于18byte时全部正常接收,当数据大于18byte时,收到第18个byte就不往后接着收了,请教大家是哪里限制了接收数据?新人实在没有悬赏分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接收代码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限制了。

网友A:
你也可以用PDMA进行接收啊,那个不用CPU参与。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962974-1-1.html
M451系列UART0通过DMA接收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接收代码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限制了。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8InChar = 0xFF;
   uint32_t u32IntSts = UART1->INTSTS;
   if(u32IntSts & (UART_INTEN_RDAIEN_Msk|UART_TOUT_DLY_Msk))
         {
      while(UART_GET_RX_EMPTY(UART1) == 0)
                        {
        u8InChar = UART_READ(UART1);
                                UART_Count++;
                                printf("u8InChar[%d]\r\n",u8InChar);
      }
   }
}
中断处理函数是这样的,设置的14个byte产生中断。谢谢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962974-1-1.html
M451系列UART0通过DMA接收数据的

谢谢!看了这个例程,已经可以正常接收任意长度的数组了,还想请教一下,同时打开两路PDMA通道接收数据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因为我同时开两路程序不正常工作。

网友C:
厉害,这个DMA两路的,不是很清楚,可以单独发帖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D:
学习一下,以后避免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