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为什么环路设计时低频增益要大?

楼主(2017-04-13):
看到些资料,开环直流增益大,闭环的话,低频时对电源端增益就小,调整率好。为什么闭环以后,低频时对电源端增益就小呢  还是不理解啊。以前听一个老工程师说过一句话,低频增益狠,中频增益稳,高频增益损,一直没搞明白啥子个意思,可以讨论下?

网友A:
讨论
1.你这是做啥的电路?
2.”低频时对电源端增益就小",没懂。

网友B:
需要说清楚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说清楚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也不是对具体的电路进行分析,是最近在看运放方面的东西,对环路增益这个概念不懂,这个环路增益的调整和系统的频率有关,在不同频率段对环路增益的调整不一样。环路增益太大,对于输出输入的增益也打,但是同时对纹波噪声的增益也大,所以这些怎么理解?

网友C:
一切不讲应用条件的设计,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说清楚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1.低频增益越大,直流误差就会缩小,电压精度以及负载调整率和电源调整率都会好,通俗点说增益变大,稍微小一点的误差就会放的很大,通过调节,误差进一步降低
2.一般低频增益确切的说是在100Hz处要求增益大一些,市电整流后是100Hz,有助于降低输出纹波中的工频纹波,这一点需要从闭环的传递函数上面能看出来
这是其他人解释“开环直流增益大,闭环的话,低频时对电源端增益就小,调整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
1.你这是做啥的电路?
2.”低频时对电源端增益就小",没懂。

最近看运放的环路增益的东西,不懂,就找了写资料看,也没看懂
低频增益狠:低频增益要很大,一是提高负载调整率提升电压稳定度,二是降低由输出传到输出的低频纹波,例如工频纹波
中频增益稳:增益曲线穿过穿越频率时和之前,增益要稳定,严格以-20dB每十倍频衰减,不能要有增益任何突变而导致相位突变,以便提升环路稳定性
高频增益损:高频增益尤其是穿越频率的十倍频以上,极点越多越好,增益滚降越陡越好,提升环路的抗干扰能力和对高频噪声最大的衰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切不讲应用条件的设计,都是耍流氓。

从所用的术语看,十有89是做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低频增益越大,直流误差就会缩小,电压精度以及负载调整率和电源调整率都会好,通俗点说增益变大,稍 ...

在4楼你说是“最近在看运放方面的东西”,但本楼你所说远超出一个放大器的范围,已经包括了自动控制的很多内容。
在6楼又说“在100Hz处要求增益大一些,市电整流后是100Hz,有助于降低输出纹波中的工频纹波”,使得xukun977在8楼怀疑你是做电源的。xukun977的怀疑有道理,说“工频”、“纹波”还不是做电源的么?
但是,要理解首帖中你想讨论的问题,还需要不少知识。这可不是论坛里面几个帖子所能够实现的。

网友E:
Ac=A0/(1+F*A0); Ac=1/F;
前面公式永远成立的,后面公式因频率的不同近似度不同。低频A0大,后面的近似度高,就是闭环精度高,这部分指的是稳态时的精度,中频求的是响应快,不在于精度,这部分是指动态响应,高频时求的A0下降得足够小,求的是糸统稳定,不自激。实际涉及到极点与零点的配置,特别是稳定糸统必须6DB/倍程过零分贝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c=A0/(1+F*A0); A0=1/F;
前面公式永远成立的,后面公式因频率的不同近似度不同。低频A0大,后面的近似度高 ...

你这几句话,完全正确,但高度概括,楼主可能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F:
耐心看看书吧,不要看这些类似口诀一样的心得体会结论。不走捷径就是捷径。

网友G:
这几句话应该是线性稳压电源的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几句话应该是线性稳压电源的特性。

开关电源也适用,开关电源一般都带宽定在开关频率的1/10---1/4.(FCROSS)

网友D:
{增益曲线穿过穿越频率时和之前,增益要稳定,严格以-20dB每十倍频衰减,不能要有增益任何突变而导致相位突变,以便提升环路稳定性}

这个跟稳定性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增益曲线穿过穿越频率时和之前,增益要稳定,严格以-20dB每十倍频衰减,不能要有增益任何突变而导致相位突 ...

工程上的一种判据,如果以20DB/10倍程过0DB线,相位裕度在45度左右,净单极点存在作用高频段。

网友D:
有零极对,不耽误以-1斜率穿过0dB,所以同样可以保证稳定性!

人们通常所说的光滑-1斜率必要性,是从建立时间以及动态误差等角度考虑的,而非单纯的稳定性!

网友E:
也有右零点,对相位的贡献是负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有右零点,对相位的贡献是负面的。

RHP零点,问题可不是相位多点少点这么简单了!

网友D:
别看现在网络发达,学习资料免费,大家都收藏几十G书籍资料,实际上自学还是非常困难的!
困难点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辨别能力,不知人家说的是对是错!如此,书看的越多,人是越晕!

例如这个RHP零点,经常出现在开关电源的控制到输出传递函数中,构成非最小相位系统,这个东西就像牛皮癣一样,无法消除,让人头疼!然而,有许多**声称,他们可以根治牛皮癣,比如用峰值电流模控制法等,实际上这些**是有漏洞的,并不像他们期望的那样!

网友G:
我看你们把问题看得很复杂,动不动就是一堆数学公式,看得头晕。

网友H: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