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阻抗设置疑问?

楼主(2017-04-13):
阻抗设置疑问?阻抗设置疑问? 看芯片手册,差分信号线需要设置阻抗,但是查看我们的产品布线,好像没有设置啊,前辈们阻抗控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阻抗控制 是你在走线的时候以及最终fab 的时候确定的。

你走的线宽,参考平面,决定fab 的时候 调整介质层厚度. 最终满足 50 或 100 Ohm 阻抗控制。

差分100 Ohm 阻抗控制, 建议你走 6mil 线宽, 18 mils gap. 带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控制 是你在走线的时候以及最终fab 的时候确定的。

你走的线宽,参考平面,决定fab 的时候 调整介质层 ...

嗯嗯  我们产品有射频走线 我在学习的时候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