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DSP28335怎么产生SPWM表

楼主(2017-04-13):
希望能得打详细的解答,先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产生正弦表     比如1024点 的
然后根据你PWM寄存器进行数据的放大缩小
配置好PWM波输出   然后每个周期去取一个正弦表的值    顺序周期去取
然后输出的PWM波   经LC滤波   应该就能看到正弦波了

网友B:
是的, SPWM 就是生成 PWM 波形, 而 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则周期性变化
楼上所说的放大缩小就是正弦波的幅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正弦表     比如1024点 的
然后根据你PWM寄存器进行数据的放大缩小
配置好PWM波输出   然后每个周期 ...

如果是通过反馈来得到SPWM波的话,是要通过ADC采样的返回值来配置CMPA和CMPB来获得SPWM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SPWM 就是生成 PWM 波形, 而 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则周期性变化
楼上所说的放大缩小就是正弦波的幅度控制 ...

我知道怎么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用正弦表得到正弦波了。但通过采样反馈回来设置的SPWM,还没试

网友A(2017-05-19):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通过反馈来得到SPWM波的话,是要通过ADC采样的返回值来配置CMPA和CMPB来获得SPWM波是吗 ...

应该是     ADC采集值   和比较值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ADC采集值   和比较值的关系

就是采集值与实际值的关系,再对CMPA.B的值进行设置是吗?
我想结贴但是一直结不了..

网友A:
周期去更新CMP的值    这个值呈现正弦波的关系

网友A:
进入你的帖子   我记得顶上就有结帖
然后合理分配你的悬赏分就OK了

网友C(2017-08-05):
引用 网友A:
产生正弦表     比如1024点 的
然后根据你PWM寄存器进行数据的放大缩小
配置好PWM波输出   然后每个周期 ...

请问正弦表怎么产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正弦表怎么产生

网上有很多小软件工具可以生成  matlab也可以

网友D:
用定时器中断,定时器中断的频率和PWM的频率一致,在定时器中断中给PWM的寄存器赋值

网友E(2017-09-07):
我记得dsp自己有个正弦波的数据  你查查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