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32MCU读取FLASH数据失败

楼主(2017-04-13):
想要使用PIC32单片机内部的FLASH当做EEPROM掉电时存储数据,PIC的数据手册上有如何写入数据,没有读出的,使用下面的程序读取系统运行时程序会死在该语句,请问怎么解决?
unsigned int PICFLASH_ReadWord(unsigned int faddr)
{
       return *(unsigned int*)faddr;//程序死在该语句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传给PICFLASH_ReadWord 函数的形参 unsigned int faddr 是多少。

楼主:
传递的是物理地址测试了一下只有0xBD000000可以,其他的都不行。

楼主:
MCU的型号是PIC32MX795F512L

楼主:
请问您在使用PIC32MCU怎么存储掉电要保存的信息?是不是我的读取程序不对?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没有人对这方面了解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递的是物理地址测试了一下只有0xBD000000可以,其他的都不行。

0xBD000000不是物理地址。

你说0xBD000000可以,其他的都不行,其他指哪些地址? 能举例说明下吗?

网友B(2017-07-14):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pic32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