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咱这有没有做电能表集中器的,给我科普一下几个参数

楼主(2017-04-13):
智能电表集中器,也就是集中抄表用的

1.这里面3*220/380V 是什么意思?
2.3*10(80)A     又是什么含义?
3.门接点是什么东东?
谢谢啦

楼主:
没有做电表的?

网友A:
三相电,每相相电压是220V,相与相之间的线电压是380V,市用的220V电是三相电中的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每相相电压是220V,相与相之间的线电压是380V,市用的220V电是三相电中的一相。 ...

互感式:3*1.5(6)A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B:
三相互感器方式接入,额定-标定电流1.5a,最大工作电流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互感器方式接入,额定-标定电流1.5a,最大工作电流6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