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器件封装在板子里有问题

楼主(2017-04-13):
打开器件封装是对的,但是导网络以后就不对了,什么情况,封装名称都是一致的

网友A:
说清楚点

楼主:
板子是通过PADS转到allegro里面的,转进去以后重新命名了焊盘,更新了封装,板子上其他器件封装尺寸都是一致的,对的,就有一个器件封装不对焊盘也不对,但是直接打开库里面这个器件的封装是对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楼主: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啊,各种尝试

网友B:
异形焊盘引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形焊盘引起的问题

焊盘跟封装都是通过pads导过来的,表贴式的没有异性焊盘

网友C:
你正常和不正常的都上个图啊,光说大家怎么知道。也许是名字中有Allegro不允许的特殊字符?库加载顺序中同名并且是错误的封装库或焊盘库目录定义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