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使用STM32F4的DMA +DAC输出一个正弦波,在AD采集不到

楼主:
我使用STM32F4的DMA +DAC输出一个正弦波,在示波器上面查看有1.14KHZ,3.26V的峰峰值。
但是接在我的AD采集板上却采集不到,请教大神们!
AD采集板确实可以采集到数据。

u16 sinTable[tableSize];

void sin_Generation(void)
{
        u16 n;
        for(n=0;n<tableSize;n++)
        {
                sinTable[n] = (sin(2*PI*n/tableSize)+1)*2047;
        }
}

void TIM6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TIM_PrescalerConfig(TIM6, 0x0,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_SetAutoreload(TIM6, 0x1);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6,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A4   DAC通道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先配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AC_DMA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使用定时器6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不产生波形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inT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able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