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5V隔离芯片

楼主(2017-04-13):
3.3V转5V或者5V转5V也行,要求两边电源端和地端都是隔离的,只给CAN用电流20mA就够了,电源模块太大不方便,就一般的高度不超过3mm的芯片就行了,我自己在TI和ADI选型后觉得是不是只有线性隔离放大器能满足要求,但是多余的脚太多了,有没有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A:
看看这款是否合适:

网友B:
数字can隔离带电源的芯片
ADM3053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款芯片TPS2056,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用心解答,几款芯片都一一了解了,值得借鉴,之前我是在ADI上筛选的can隔离收发器有三款,点了个ADM3054进去发现电源只是隔离并不是dcdc,经楼上提醒才发现3053有这功能,集成了信号隔离和隔离dcdc,确实意外地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