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桌面连接已断开 由于数据加密错误---和本地连接修复错误

楼主(2017-04-13):
远程桌面连接已断开 由于数据加密错误:

进入注册表编辑器窗口,展开
“HKEY_LOCAL_MA CHINE\SYSTEM\CurrentCon trolSet\Services\TermService\ Parame ters”,
找到名为“Cer tificate”的子键,将它删除,重新启动XP系统或Windows 2000 Server服务器,
系统就会重新生成“Certificate”子键,这样客户端就能正常连接到终端服务器了。
这是因为Certificate子键负责终端服务通信中数据信息的认证和加密,它一旦被损坏,终端服务的协议组件就会检测到错误,中断客户机与终端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导致Certificate子键损坏的原因很多,如管理员安装和卸载某些系统软件、对终端服务参数的不合理配置等。这时我们需要重置该键值中的内容,才能修复终端服务
  在终端服务器出现无法连接的问题后,我们首先要判断这是不是网络故障引起的,检测远程客户端和XP系统(Windows 2000 Server服务器)是否能够正常连接到网络;然后就要检查终端服务器的加密级别是否设置过高。排除上述原因后,就有可能是“Certificate”子键损坏了。此外,
“HKEY_LOCAL _MACHINE\SYSTEM\Cur rentControlSet\Services\Term Service\Parameters”下的“X509 Certificate”和“X509 Certificate ID”损坏了也有可能导致终端服务出现问题,它们的修复方法与“Certificate”子键损坏后的修复方法是相同的。
-------------------------------------------------------
问题描述:
WindowsXP系统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属性时弹出“发生意外错误”的报错。
适用系统:
Windows XP
解决方案:
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systemroot%\\system32\\netshell.dll
然后再次运行
regsvr32 %systemroot%\\system32\\ole32.dll
注:%systemroot%为系统根目录路径
经实测问题解决。即可排除。
--------------------------
    1. 单击 开始,单击 运行,键入 services.msc,然后单击 确定。
    2. 在 服务 列表中双击 DNS 客户端。
    3. 单击 常规 选项卡,然后单击 启动类型 列表中的 自动。
    4. 单击 应用,然后单击 确定。
    5. 在 文件 菜单上单击 退出 关闭服务管理单元在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 (MMC)。
    6. 重新启动计算机。
    7. 用鼠标右键单击 本地连接,然后单击 修复

转自江苏三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