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LED显示屏的分类及08/12接口定义

楼主(2017-04-13):
根据应用场所分类
  根据应用场所的不同,可将LED显示屏分为室内与室外两种。
  * 室内屏  主要用于室内,在制作工艺上首先是把发光晶粒做成点阵模块(或数码管),再由模块拼接为一定尺寸的显示单元板,根据用户要求,以显示单元板为基本单元拼接成用户所需要的尺寸。根据像素点的大小,室内屏分为φ3,φ3.75, φ5, φ8,φ10等。
  * 户外屏  主要用于室外,在制作工艺上首先是把发光晶粒封装成单个的发光二极管,称之为单灯,用于制作户外屏的单灯一般都采用具有聚光作用的反光杯来提高亮度;再由多只LED单灯封装成单只像素管或像素模组,而由像素管或像素模组成点阵式的显示单元箱体,根据用户需要及显示应用场所,以一个显示单元箱体为基本单元组成所需要的尺寸。箱体在设计上应密封,以达到防水防雾的目的,使之适应户外环境。根据像素点的大小,户外屏分为φ10, φ12, φ16,φ18, φ21, φ26等规格。

· 根据基色分类
  根据所采用的LED的颜色,可将LED显示屏分为单基色、双基色、全彩色三种。
  * 单基色  每个像素点只有一种颜色,多数用红色,因为红色的发光效率较高,可以获得较高的亮度,也可以用绿色,还可以是混色,即一部分用红色,一部分用绿色,一部分用黄色。
  * 双基色  每个像素点有红绿两种基色,可以叠加出黄色,在有灰度控制的情况下,通过红绿不同灰度的变化,可以组合出最多65535种灰度颜色。
  * 全彩色  也称三基色,每个像素点有红绿蓝三种基色,在有灰度控制的情况下,通过红绿蓝不同灰度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还原自然界的色彩,组合出16,777,216种颜色。

楼主:
· 根据功能分类
  根据屏幕所具有的功能,可将LED显示屏分为条屏,图文屏,视屏以及数码混合屏四种。
  * 条屏系列  这类显示屏主要用于显示文字,可用遥控器输入,也可以与计算机联机使用,通过计算机发送信息。可以脱机工作。因为这类屏幕多做成条形,故称为条屏。
  * 混合屏系列  数码屏是最廉价的LED显示屏,广泛用于证券交易所股票行情显示、银行汇率、利率显示、酒店海鲜价目表、客房价目表等。多数情况下,在数码屏上加装条屏来显示欢迎词、通知、广告等。支持遥控器输入。
  * 图文屏系列  这类显示屏主要用于显示文字和图形,一般无灰度控制。它通过与计算机通讯输入信息。与条屏相比,图文屏的优点是显示的字体字型丰富,并可显示图形,与视屏相比,图文屏最大的优点是一台计算机可以控制多块屏,且可以脱机显示。
  * 视屏系列  这类显示屏屏幕像元与控制计算机监视器像素点呈一对一的映射关系,有256级灰度控制,所以其表现力极为丰富,配置多媒体卡,视屏还可以播放视频信号。视屏开放性好,对操作系统没有限制,软件也没有限制,能实时反映计算机监视器的显示。

· 特殊要求显示系统
  包括:1.组建整个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的旅客引导系统;
   2.组建证券交易所、银行广告、行情显示系统;
   3.大型广告显示系统;
   4.根据客户要求开发、定制特殊用途的显示系统

楼主:
接口定义:
08口定义如下:

2  A B C D G1 G2 L S  16

1  N N N O R1 R2 N N  15

12口定义如下:

2  A B C S L R G D  16

1  O N N N N N N N  15

说明:N=地(GND),L=锁存(LAT或ST),S=时钟(Clk),O=使能(OE),

  R=红色数据,G=绿色数据,A,B,C,D=行信号.

网友A:
看来很多高速公路上的情报板就是这个东西做的。

网友A:
可将LED显示屏分为条屏,图文屏,视屏以及数码混合屏四种。
这个接口可以驱动彩色屏吗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接口,不过看楼主讲解出来觉得不难。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接口有没有电平电压的要求,是5V 的系统还是3.3V就能驱动的?

网友C:
08接口用在室内点阵板 12接口用在普通单双色板

网友D:
非常常用的一种协议,不过都是在大型的情报板上用的。小产品用不上。

网友E:
一般用于像素质量不高的LED条屏,广告屏。

网友F:
怎么设置每种颜色的不同亮度呢,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G:
全彩LED显示屏可显示图像、文字和视频等信息;影像画面清晰、无抖动和重影,杜绝失真, 全天侯、防风、防雷、防雨、防霉保护,被越来越多的客户喜爱。下面四维鑫光电分享几种常见的全彩LED显示屏接口类型及定义?希望对一些刚入行的朋友有所帮助。
    1、DVI接口
    DVI接口相校于VGA、HDMI、DP等接口来说体积较大,是目前LED显示屏接口最主要类型。
    其最大的优势即速度快且画面清晰,DVI的传输是数字信号,不需经过数字→模拟→数字繁琐的转换过程,大大节省了时间,并且在加快速度的同时有效消除拖影等现象。使得DVI相较于VGA来说高分辨率下画面更加细腻,不容易受信号干扰。
                                                                                                    DIV接口

    2、VGA接口
    VGA(Video Graphic Array),视频图形阵列,VGA接口即电脑采用VGA标准输出数据的专用接口,共有15针,分成3排,每排5个孔,绝大多数LED拼接/处理器都带有此种接口,它传输红、绿、蓝模拟信号以及同步信号(水平和垂直信号)。
    其工作原理是:将显存内以数字格式存储的图像(帧)信号在 RAMDAC里经过模拟调制成模拟高频信号,然后再输出到显示设备成像。
    很多人觉得只有HDMI接口才能进行高清信号的传输,某些时候这是个误区,因为通过VGA的连接同样可以显示1080P的图像,甚至分辨率可以达到更高。
                                                                                                    VGA接口

    3、HDMI接口
    HDMI是新一代的多媒体接口标准,全称是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中文意思为高清晰多媒体接口,高清多媒体接口组织在2002年12月正式发布了HDMI 1.0版标准,标志着HDMI技术正式进入历史舞台。
    HDMI不仅可以满足1080P的分辨率,还能支持数字音频格式。与DVI和VGA相比HDMI接口的体积更小,但正因为其端口更小没有加固装置,更容易松动,因此在LED拼接/处理器中的运用目前不如DVI和VGA广泛。
                                                                                                    HDMI接口

    4、SDI接口
    SDI接口是一种”数字分量串行接口“,采用同轴电缆,以BNC接口作为线缆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在将已有的传统模拟框架系统转为高清监控系统的过程中,无需重新布线,只需更换前端和后端部分,这将为工程节省巨大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因此近些年来在LED拼接/处理器上运用逐渐增多。
                                                                                                    SDI接口

    5、DisplayPort接口
    简称DP,在高清晰视频即将流行之际,没有高带宽的显示接口是无法立足的。DP问世之初,它可以提供的带宽就高达10.8Gb/s,即便是HDMI1.3的提供的带宽也稍逊于DP1.0;另外,DP除了音频和视频信号共用一条线缆,在一条线缆上还可实现更多的功能。无疑是对周边设备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和控制。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限制,DP接口目前仍不是LED拼接/处理器的主流接口,但是其优越的传输品质、高度的可扩展性、更可靠的内容保护技术必将是一个新的趋势。
                                                                                                    DisplayPort接口
    你还可以点击全彩LED电子显示屏切换模式怎么设置,了解更多全彩LED显示屏相关知识!

楼主:
丰富的显示器接口,现在最多的慢慢是HDMI了。

网友F:
原来这个屏幕还有专门的接口定义。

网友H:
HDMI是新一代的多媒体接口标准,全称是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中文意思为高清晰多媒体接口

网友I:
发现有些LED屏是白光的,搞不懂啊,难道白光的看着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