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测试四路PT100

楼主(2017-04-13):
差分v1v2之间电压是9.6mv左右(4个pt100),图片中只画了2路。但是lm358的1脚输出电压有10mv的,也有19mv的,电阻都是千分之一的精度

网友A:
可惜了这四支Pt100。

楼主:
那用什么来测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来测试呢

LM358是很“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可达数mV。
应该用精密运放。

楼主:
那和仪表放大器差不多了,直接用ad6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和仪表放大器差不多了,直接用ad623?

至少失调电压要用uV级别的运放

网友C:
舍得用千分之一的电阻还用358?

楼主:
3毛一个的电阻, 求推荐合适的运放

楼主:
明天买几个opa2277 直接替换358试试

OPA2277价格太高了点,但确实比OP07性能高

网友D:
楼主进行运放选型时务必注意其输入失调系数参数。

楼主:
chunyang  直接给推荐几款吧,  平时很少用运放

网友E:
358可以制成非常精确的温度测量电路,但是楼主的方案不行。
实际上,一些高精度的温度测量仪表会采用类似标定-校正再测量的方法,以求尽可能地减小系统误差。
我手上有一块表,食品线上用的,放大部分就是358,电路用多路模拟开关重复选通0度校正电阻、38度校正电阻,PT100引线校正回路,最后用线性插值法给出测量温度值;
当然这几个电阻都是vishay的模封薄膜电阻器,2ppm温漂,很不好买。
测温电桥用恒定电压激励,输出电压换算PT100阻值时,其计算值在分母上也存在pt100的阻值项;
就PT100本身而言,用恒流源驱动,测量效果会更理想一些。
这里,电阻的温漂、年漂指标比精度更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unyang  直接给推荐几款吧,  平时很少用运放

去TI、ADI、LT等的官网看看,有在线选型工具的。国产的也有:http://cn.sg-micro.com/index.php?m=tables.table&id=38

网友F:
这个PT100电路是坑人的,不知哪个10年前的菜货画得图,大家都来踩坑

LS推荐的SGM8557的Vos参数好的虾仁

网友G:
把握住一个道理,精度要求低就用便宜运放,精度要求高就用贵一点的运放。

网友H:
LM358失调电压测试范围都在正负5mV了

楼主:
同一块板子上,4路PT100,用万用表测试,差分输入前电压相差不到1mv, 结果第一个运放输出, 电压就差别相当大了

网友I:
这些年我都是直接用差分输入的ADC接PT100或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些年我都是直接用差分输入的ADC接PT100或热电偶。

具体什么型号?ADS1248?

网友J:
pt100 还存在一定的非线性 不要忘记了.

网友K:
这些年我都是直接用差分输入的ADC接PT100或热电偶

网友L:
说句不好听的,怎么大家搞的都是这种低端货。
PT100用电桥,运放用358.。。。
指标要求都这么低?电桥的非线性直接无视?最好的四线法怕麻烦?都不用?358的指标更是差得没谱了。。
当然,对于高高手而言,用便宜货作出很好的指标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些年我都是直接用差分输入的ADC接PT100或热电偶

精度肯定很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说句不好听的,怎么大家搞的都是这种低端货。
PT100用电桥,运放用358.。。。
指标要求都这么低?电桥的非 ...

中国人的出的产品即使出了高档货,也卖不了高档货的价,因此不做,做了也亏钱,现在即使努力往高档货靠,也要20-30年的努力,才会被国际,或国内消费者认可。如日本人做产品一样,上世纪50-60年也被国际低档货的代表。但人家引进美国的品质标准和方法,努力地改变产品形态。现在难在中国人没有做高品的环境。总是打价格竟争。知识没有保护的结果。

楼主:
测试水温的,精度1度就可以了, 亮线接法还有其他保护部分吗

网友I:
看来好多人不明白我说的方法。
PT100是高精度传感器,我都是使用4线的,其测量电路也必须是高线性的,这样测出的电阻准确度高,然后再软件进行非线性处理(简单点就是二分法查表+插值)。
Sigma Delta ADC的线性非常高,然后使用差分输入的ADC,使用数字万用表测电阻那样的相对测量电路,只要参考电阻准确,则测量的电阻就会很准确,ADC至少要16位的。

网友N(2024-06-26):
有个疑问,大家的表都是要求不能软件校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