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唤醒后如何切换到PLL

楼主(2017-04-13):
STM32L4 唤醒后 使用的是 MSI或者HSI时钟,但是没有说如何从MSI再切换到PLL模式,有时候进入stop2模式的时候,好像没有起作用,如何能看到CPU的当前模式, 如何能看到唤醒的事件源?

网友A:
睡眠和停止模式唤醒后是从 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语句后面开始执行。因此你把那个切换代码放后面就行了。

楼主:
我感觉好麻烦,比如我开启了adc的dma采样, 我进入低功耗之前,先要关闭所有的外设, 从低功耗唤醒的时候,难道要手动设置pll重新使能, 重新初始化adc和dma。 还有就是有时候进入EnterStop2Mode()的时候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好麻烦,比如我开启了adc的dma采样, 我进入低功耗之前,先要关闭所有的外设, 从低功耗唤醒的时候, ...

你也可以在睡眠唤醒后触发一个软复位,让代码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睡眠和停止模式唤醒后是从 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语句后面开始执行。因此你把那个切换代码放后面就行了。 ...

没用过低功耗的睡眠唤醒,睡眠唤醒后应该不需要再重新配置PLL了对吧。

楼主:
stop2模式下,采用低功耗lpuart可以唤醒, 中断可以唤醒。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用手一摸NUCLEO-L476RG的板子的2.54的双排针, 也很唤醒CPU。这样太垃圾了吧。抗干扰能力这弱??

网友C:
切换PLL,有什么问题?

网友C:
配置PLL之后,切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2023-01-10):
引用 网友A:
睡眠和停止模式唤醒后是从 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语句后面开始执行。因此你把那个切换代码放后面就行了。 ...

不是唤醒的中断里面开始执行的吗?

网友E:
开启HSI时钟等待HSI就位,切换HSI作为系统时钟输入源,等待切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