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的时钟源问题

楼主(2017-04-13):
MSP430倍频得到的8MHz信号可以用作定时器A的时钟源信号吗,用示波器看倍频后的信号不是标准的方波,所以有些疑问。

网友A:
用的是内部DCO还是?内部DCO的话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B:
作定时器时钟,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C:
建议最好不要用,msp430f149的DCO,40度左右就导致串口无**常工作了

网友D:
看时钟树,能不能是有那个确定的,不是你波形决定的,这个不能看示波器的波形

网友E:
示波器越好,出来的越不是方波,你可以试下IO口输出方波,差别不是一般般大

网友F:
现在单片机有一些都带有内部时钟,数据手册都说明了在25摄氏度的情况下才好用,
如果时间要求不高,用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