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操作系统的DSP

楼主(2017-04-13):
需要带有操作系统的DSP,用于工业控制领域,包括信号采集和处理、网络通信,数据和故障分析、程序及数据的储存和上/下载等功能?  对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DSP,最好有相应的开发板!

网友A:
TI的DSP有自己的操作系统DSP/BIOS,也见过用C2000的片子移植uc/OS的

网友B:
用TI的C2000足够了

网友C:
DPS本身是硬件不可能带操作系统,而可以在DSP上运行的操作系统就多了,多数常见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可以在DSP平台上运行。

网友D:
需要的那些功能得写,操作系统本身是不涉及具体应用层面的东西的

网友E:
达芬奇系列?

网友F:
有没有推荐的DSP,最好有相应的开发板

网友G:
DSP/BIOS是一个简易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H:
不是有达芬奇处理器吗

网友H:
可以移植ucos系统到DSP

网友I:
这个现在都是需要自己移植的吧

网友J:
这个主要看下芯片的资源是否能支撑的?

网友:
现在的DSP可以直接移植操作系统。

网友:
推荐TI-TROS系统。

网友K:
这个就看怎么去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