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接收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7-04-13):
用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读传感器,收到的协议是正确的(7个字节 01 0D 3个数据字节 2个校验字节),但用stm32的串口3读出来的却是4个字节(与协议完全不对),没有发生溢出错误,使stm32与上位机通讯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SET)
        {
                Delay2(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U3_ReceivedBuf[U3_flag++]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ORE)!=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ORE);    //?SR
                WriteString(165,80,"overflow",Red);
        }
}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传感器接口是232串口,直接通过串口助手读取正确,是吧?
但是接单片机上不正确了,那肯定是单片机哪儿没有设置好,比如波特率,数据的组成。。

网友B:
stm32与上位机通讯正常,这说明stm32的串口是正常的,这就要找找你的传感器的串口的问题了,或者是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C:
中断里面用延时不太好吧

网友D:
一帧数据发送完毕可以立即关中断。

网友E:
波特率是一个可能原因,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数据线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读数不正确的情况,怎么检查都没问题,结果无意间换了根线好了

网友F:
一般来说是要在硬件板的串口加上拉电阻,这样保持数据稳定,另外用示波器把信号读出来看一下,找出是发多了,还是接收多了,一步一步分析问题。

网友G:
对呀,进入中断后你延时个毛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中断里面用延时不太好吧

加延时确实有问题,看延时长短不同,受影响不同。我也是被这个整过。

网友I:
中断里加延时,你真行!
一般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波特率设置不对。

网友J:
U3_ReceivedBuf[U3_flag++]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你的程序好像没给完全,这个U3_ReceivedBuf[U3_flag++]是怎么设置的,发送的数据格式是什么

网友K:
是不是第一个字节是0x00?

网友K:
建议单步调试试试串口。

网友L:
1、中断用延时是大忌!
2、中断调试发送函数是大忌,万一发送不成功或者其他问题,将中断阻塞了,整个应用就是死掉了!
3、从学习时养成好习惯,注重基础,不要急着看结果。

网友M:
这函数写的,中断中判断状态位用while,C语言基础

网友N:
都好几天了,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