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CCS开发环境

楼主(2017-04-13):
不论是5.5版本还是6.0版本,安装都出现错误,提示都是 什么杀毒软件没关啊,下载出错啊,无论是离线安装,还是在线安装都不行,重装系统,第一时间装CCS也不行。现在我都要崩溃了!偶尔装上一次,根本没有USB FET驱动,用驱动精灵安装,提示可以安装,但是安装完重启电脑,还是没驱动。总之,根本装不上!求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啊!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开发环境,驱动,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A:
杀毒软件必须要关,这是必然的操作,驱动精灵什么都能解决,那要每个硬件的驱动厂商干什么

网友B:
最开始,把之前搞错的什么的都按正常的卸载方式卸载了,之后重启

网友C:
首先,保证您的杀毒软件关了。
其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记得安装目录尽量别改,最多把c:改成D:或者其他的,否则会超过windows文件夹的最大层数(时间长了,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然后安装,

网友D:
USB FET 这个到官网慢慢找,主要不清楚你编的什么片子

网友E:
之前没装好重新装的时候必须把注册表关于ccs的全部删除

网友F:
你的操作系统是哪个版本

网友G:
这个离线安装是怎么的?

网友H:
可能系统不兼容。

网友I:
这个CCS是基于jar开发的,难道jdk版本的关系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把之前搞错的什么的都按正常的卸载方式卸载了,之后重启

卸载软件之后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F:
使用管理员权限安装可以吗?

网友G:
有集成CCS软件的安装包。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杀毒软件必须要关,这是必然的操作,驱动精灵什么都能解决,那要每个硬件的驱动厂商干什么 ...

这个跟杀毒软件没有关系,不兼容。

网友I: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电脑系统再安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把之前搞错的什么的都按正常的卸载方式卸载了,之后重启

可能安装权限不够。

网友K:
这是什么系统问题吗

网友K:
楼主的电脑是什么配置?

网友L:
这个不应该的哈,,咨询下技术支持的

网友M:
这个安装哦时候吧相关的杀毒软件的暂时先退出的

网友N:
这个安装报错吗?

网友O:
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网友P:
哪里有错误

网友Q:
软件安装不上跟杀毒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Q:
你的驱动精灵怎么能够按照usb fet

网友R:
是仿真器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N:
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O:
可能64位系统不兼容。

网友P:
5.5版本还是6.0版本,有什么问题

网友Q:
建议CCS在其他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R:
usb不能识别跟驱动程序有关系

网友S:
这个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可能系统不兼容。

网友S:
是仿真器的驱动安装不上吗?

网友T: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U:
还有这事的,,直接把网给关了在看看

网友V:
入楼上几位分析,,跟电脑的操作系统的兼容性的看看

网友W:
这个更换一个电脑的安装试试

网友X:
这个驱动有问题?

网友X:
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