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13):
现在用28335的I2C模块与EEPROM  AT24C08进行通信,程序没有错误,但是用示波器不能测出SDA和SCL信号。例程里的从机地址是0x50,因为我这里用的是AT24C08,所以从机地址应该是0xA9,是不是只需要修改这个地址就可以了?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啦!

网友A:
端口上拉了没

网友B:
地址对不对跟SDA和SCL有无信号没有联系。就算地址错了,SDA和SCL也会有相应的信号。地址的设置仔细阅读AT24C08手册,与A2脚的电平有关。

网友C:
如果SDA和SCL没信号,首先看加了上拉没,阻值根据手册和I2C上挂的器件数量来算。然后看程序中I2C初始化,使能等等有没问题

网友D:
不管地址是多少     只要配置合理   都会输出波形的
对  上拉必须要

网友E:
建议看看程序里“I2caRegs.I2CSTR.bit.BB ”的定义,结合I2C协议看看相关判断的时序与逻辑机制。

网友F:
用示波器捕捉I2C数据,记录每一位的值,填满相应的I2C帧,分析发送的数据是否有误

网友:
这个在芯片手册怎么写的eeprom的地址?

网友G:
正常的eeprom地址都是一样的。

网友H: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I:
示波器测量不了SDA和SCL信号吗

网友I: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直接修改iic地址就行。

网友:
这个是根据eeprom的地址线配置的。

网友G:
直接移植其他的iic程序就可以。

网友H:
可能iic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I:
AT24C08跟AT24C02都一样的用法,就是地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