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DSP28335 RAM下载程序时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2017-04-13):
C28xx: GEL Output: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0008065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28xx: GEL: File: D:\workspace\PWM\Debug\PWM.out: a data verifi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同样的配置相同程序向另一实验板下载程序完全没问题,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GEL输出了failed信息     down进去运行正常吗
这是GEL报错  你看看GEL文件中出此错误的在哪个地方

楼主:
down 不进去

楼主:
已经解决,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B:
另外一个芯片焊接有问题?

网友B:
电路板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不是,可能是CCS6.0不支持XDS100,V1,我换成V2瞬间就好了

网友C:
你是不是工程文件更改了?

网友C:
如果是同一个工程出现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仿真器的问题

硬件上的问题的就好解决的

网友E:
下载文件时目标地址设置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