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4-13):
Philips电动牙刷里一丝印为IU2CG的六脚贴片IC,有谁知道哪种芯片可以代换,先谢谢了!内部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应该没有能直接Pin to Pin代换的。如果原外壳能装得下,可以试试其它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能直接Pin to Pin代换的。如果原外壳能装得下,可以试试其它升压电路。 ...

有五脚的升压IC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五脚的升压IC没?

有,而且很多,但几乎都是电感储能型的,电荷泵的极少见。

楼主:
需要外接电感?

楼主:
电荷泵的哪里有得卖?

网友B:
IU2AG应该能代。

楼主:
两者是能代换,可是都很难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者是能代换,可是都很难找到

https://s.taobao.com/search?q=IU2AG&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70415&ie=utf8

楼主:
十分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