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试的第二个电路图,吐血中

楼主(2017-04-13):
lm324都可以煎**蛋了

网友A:
324能不能工作在24v?

楼主:
主要是2个开关电源,不共地,  后来两个地短接了,还是发热

网友B:
断开传感器,只给LM324供电测试一下。

网友C:
楼主厉害,电路图都可以煎**蛋。

网友C:
自激了吧?

网友D:
这个电路中,24V的地与正负12V的地是不需要也不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不连接之所以会损坏LM324应该是这两个电源都有较严重的漏电。
两个地连在一起后得到的信号是不正确的。
LM324为什么会发热?
LM324的另外两个放大器是如何处理的?发热也许跟这个有关系。

另外,既然用了LM324,那就说明此应用的精度要求并不高,所以,应该可以将所有放大器去掉,用AD直接采样100欧姆电阻的电压,当然,端口需要完善其保护。

不用运放调理,AD的范围利用有点小

楼主:
楼上正解,另外2个运放测试另一路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 焊接了3块板子, 只有一个发热的,其他两个地都短接了,也没问题

楼主:
两个开关电源的地     需要连接在一起吗

网友E:
用两个开关电源给运放做正负双电源,太搞笑了

网友F:
应是有其他用途,不搞笑,但如果开关电源这样给前级模拟电路供电,显得有点草些点。毛刺太多。

网友F:
4-20MA,取亲电阻100,电压在2--0.4V间,可以不用运放,直接进AD,用软件进行处理。可行的。

网友:
问题应该在最后一级输出的RC电路上,电阻大一点就行,譬如1K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电路把单片机里面的ad输入口干掉了,断开后就正常了。  后面的限位保护引脚画反了,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开关电源给运放做正负双电源,太搞笑了

一个开关电源给前端的传感器供电,输出4-20ma电流
另一个开关电源给运放供电
我问的是这两个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共地

网友G(2017-07-01):
可以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