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调试cc3200,为何看不到外设的寄存器?

楼主(2017-04-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使用的IAR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B:
这个M3和M4内核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的IAR版本太低了吗?

版本太低不应该支持才对。

网友D:
KEIL MDK和IAR EWARM

网友E:
在芯片支持里面有这个芯片吗、

网友A:
看看CCS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B:
建议使用keil编译。

网友C:
使用IAR嵌入式开发版本。

网友D:
KEIL RealView MDK 4.60
IAR EWARM 6.50.2

网友E:
最好使用CCS的软件开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