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急求K型热电偶电路放大器

楼主(2017-04-14):
本人是学机械的,对电子电路懂的不是很多,现在需要用热电偶测量温度,但是热电偶与信号采集卡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用一个专用的K型热电偶放大器将模拟信号转化为A/D信号,且采样频率需要尽量高,请问有没有大神懂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可以提供相关产品信息,急需帮助,重谢各位!

网友A:
买个能直接连热电偶的采集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能直接连热电偶的采集卡吧

能买到的采样频率都不是很高,有没有100kHz以上的?

网友B:
集成冷结温度补偿的
精密热电偶放大器
AD8494/AD8495/AD8496/AD849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买到的采样频率都不是很高,有没有100kHz以上的?

热电偶要高采样率有什么用?
每秒有1次就足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冷结温度补偿的
精密热电偶放大器
AD8494/AD8495/AD8496/AD8497

加我QQ:306305552,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要高采样率有什么用?
每秒有1次就足够了啊。

因为要测量的温度时间历程很短,只有0.015ms,如果太低怕测量不到温度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我QQ:306305552,详聊

  不用加了,这个IC很好用,带补偿了,好好看数据手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了,这个IC很好用,带补偿了,好好看数据手册就行了

行,我查查,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要测量的温度时间历程很短,只有0.015ms,如果太低怕测量不到温度最大值 ...

这个最难的是测温部分的热容量要足够小。
快速检测不难,大不了用音频adc,更快的也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难的是测温部分的热容量要足够小。
快速检测不难,大不了用音频adc,更快的也不在话下。 ...

你可以做这样的热电偶吗?
带温度补偿,有热电偶非线性校正,屏蔽信号较好,采样频率能达到100KHz
如果可以联系我,QQ:306305552。微信:15111151740

网友D:
热电偶采样率1khz都不得了了

网友D:
10~100hz就够了

网友E:
AD595很好用 刚用过 K型热电偶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595很好用 刚用过 K型热电偶适合

你好,请问你试过AD8494/AD8495/AD8496/AD8497没?我看亚得诺半导体上热电偶放大器这几个都有,如果可以还要请教一下具体使用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试过AD8494/AD8495/AD8496/AD8497没?我看亚得诺半导体上热电偶放大器这几个都有,如果可以 ...

1 和 14管脚分别接热电偶 的两根线 其它 的 也没啥 下个 手册 直接 应用典型电路就 OK了

网友F(2017-07-08):
引用 楼主:
因为要测量的温度时间历程很短,只有0.015ms,如果太低怕测量不到温度最大值 ...

   你的温度窗口的频率有多少? 一分钟一次?  还是一小时一次?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采样频率,不是越高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