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的蓝牙程序源码谁有吗?通过串口对CC2540修改密码和名称的操作

楼主(2017-04-14):
最近开始编写CC2540协议栈程序,主控芯片与CC2540的串口相连进行通信,目前在CC2540协议栈通过串口回调函数接收主控芯片的AT指令,解析这部分,目前已能返回OK等简单回复。但想修改CC2540的名称和连接密码的话,感觉有点不知从哪下手,问题:
1、如何修改密码和名称?
2、每次重新上电,芯片都会重新复位,密码和名称又会初始化,这又该怎么处理呢?

下面是我解析AT指令的部分核心程序

if(dms_strcmp(pBuffer,"AT+NAME",7)==0)  //识别到修改名称指令
   {
     scanRspData[0] =0x03;
     scanRspData[1] =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scanRspData[2] =0x70;        //0x70,0x68为两个字节的名称
     scanRspData[3] =0x68;
     scanRspData[4] =0x05;
     scanRspData[5] =GAP_ADTYPE_SLAVE_CONN_INTERVAL_RANGE;
     scanRspData[6] =LO_UINT16( 20 );
     scanRspData[7] =LO_UINT16( 20 );
     scanRspData[8] =LO_UINT16( 20 );
     scanRspData[9] =LO_UINT16( 20 );
     scanRspData[10] =LO_UINT16( 20 );
     scanRspData[11] =0x02;
     scanRspData[12] =GAP_ADTYPE_POWER_LEVEL;
     scanRspData[13] =0;

     RENAME=1;
     osal_set_event(simpleBLEPeripheral_TaskID ,SYS_EVENT_MSG); //触发事件修改名称
   }

//在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Event函数中找到下列行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uint8 *pMsg;

    if(RENAME==1)   //增加修改名称的处理
    {
      RENAME==0;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SCAN_RSP_DATA, sizeof ( scanRspData ), scanRspData );
    }

    if ( (pMsg = osal_msg_receive( simpleBLEPeripheral_TaskID )) != NULL )
    {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OSALMsg( (osal_event_hdr_t *)pMsg );

      // Release the OSAL message
      VOID osal_msg_deallocate( pMsg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修改密码:
if(dms_strcmp(pBuffer,"AT+CODE",7)==0)
  {
     GAPRole_TerminateConnection();   //首先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再修改密码
     uint32 passkey = 123456;     //将密码修改为123456
     uint8 pairMode = 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
    uint8 mitm = TRUE;
    uint8 ioCap = GAPBOND_IO_CAP_DISPLAY_ONLY;
    uint8 bonding = TRUE;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DEFAULT_PASSCODE, sizeof ( uint32 ), &passkey );//设置密码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PAIRING_MODE, sizeof ( uint8 ), &pairMode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MITM_PROTECTION, sizeof ( uint8 ), &mitm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IO_CAPABILITIES, sizeof ( uint8 ), &ioCap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BONDING_ENABLED, sizeof ( uint8 ), &bonding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ERASE_ALLBONDS,0, NULL );

  }

这只是我目前的代码,都没法实现。。。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程序,有的只是如何操控成熟的串口蓝牙模块的步骤,而没有具体的实现串口蓝牙的程序,希望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那个公司的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个公司的蓝牙模块?

我不是用的蓝牙模块,是用的TI公司的CC2540芯片,自己搭的硬件环境,软件是利用蓝牙BLE-CC254x-1.3.2协议栈编程实现,与手机相连通信都没有问题。现在CC2540是作为从机,我想通过串口给它指令,修改它的配对密码和名称。

网友A:
你在哪个工程的基础上改的?还是只使用了协议栈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个工程的基础上改的?还是只使用了协议栈自己写的

在串口透传,SimpleBLEPeripheral的工程里修改的,请问你是对这个协议栈比较熟 吧?拜托指点一下,我还不怎么熟悉

网友B: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问题已解决,在网上找到了别人的分享例程,很不错的分享。甜甜的大香瓜,哈哈哈哈
http://blog.csdn.net/feilusia/article/details/53609219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网上找到了别人的分享例程,很不错的分享。甜甜的大香瓜,哈哈哈哈
http://blog.csdn.net/ ...

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网上找到了别人的分享例程,很不错的分享。甜甜的大香瓜,哈哈哈哈
http://blog.csdn.net/ ...

参考的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

网友D:
这个密码应该是初始化就有的。

网友E:
这个修改CC2540的名称不会

网友F:
是不是保存到外部EEPROM吗?

网友G:
CC2540协议栈通过串口回调函数接收主控芯片的AT指令,这个有参考吗?

网友D:
手机蓝牙串口不就是配对吗?

网友E:
应该有这个名称的寄存器吧。

网友F:
上电之后读取存储的数据就行。

网友G:
TI没有相关代码参考吗?

网友H:
楼主怎么实现的,可以分享吗

网友I:
蓝牙的设计开发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J:
手机蓝牙配对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怎么实现的,可以分享吗

修改密码就直接参考这位大神的代码就行啦

http://blog.csdn.net/feilusia/article/details/53609219

修改名称我自己也还没实现,我觉得原理应该是差不多,但就是还没实现。。下次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这个名称的寄存器吧。

应该不是名称的寄存器,而是向外广播的名称,一般是存放在变量,初始化的时候赋值

网友C:
只能使用外部的EEPROM

网友C:
内部携带Flash存储器吗?

网友K:
这个修改不了蓝牙名称。

网友K:
密码不是可以直接在mcu里面配置好了吗

网友L:
TI CC2540 芯片,配置256Kb 空间,支持 指令,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角色(主、从模式)以及串口波特率、设备名称、配对密码等参数

网友L:
可以通过特定的串口AT指令,对某些通讯参数进行管理

楼主(2017-05-16):
引用 网友K:
这个修改不了蓝牙名称。

可以修改密码为什么不能修改名称呢?这两者的存储有什么不一样吗?CC2540内部flash分出一块掉电保护区域,用于存放掉电保护数据。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修改名称?

网友M:
使用外部存储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M:
初始化的时候读取外部存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初始化的时候读取外部存储的方案。

我觉得可能是我广播名称那里没有设置好,因为我目前的程序,向外广播时,不显示名称(attDeviceName和scanRspData都不显示),只有连接一次之后才显示名称。。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N:
不错,各位技术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可以联系我。QQ:93768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