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如何在一个中断里触发另一个中断?

楼主(2017-04-14):
如题,如何在一个中断里触发另一个软中断?有什么标志位或者函数?

楼主:
大虾何在?呼叫大侠们!!!

网友A:
看另一个中断是否支持软件触发,如果支持,只需要向该位写1或清0,这些只能看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另一个中断是否支持软件触发,如果支持,只需要向该位写1或清0,这些只能看手册了 ...

能举个支持软件触发的中断的例子吗

网友B:
在某个中断里面触发异常,pend S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个中断里面触发异常,pend SV

请问这种用法在什么地方有介绍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用法在什么地方有介绍呀

STM32跑RTOS的时候进行线程切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跑RTOS的时候进行线程切换用

听起来有点复杂,有简单点的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另一个中断是否支持软件触发,如果支持,只需要向该位写1或清0,这些只能看手册了 ...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举个支持软件触发的中断的例子吗

如果你能花一两个小时看一下数据手册,比我举例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