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2017-04-14):
最近好像老是给别人解释:什么时候需要阻抗匹配什么时候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低频段不需要阻抗匹配,高频才需要。
   我认为说这话的人,基本都是用经验值说话而不是理论知识。
   这里我说说自己的想法。
  1、 我近乎自大的将电分成“第一要义为信号”和“第一要义为功率”的两大分支,其中“第一要义为信号”的电最常用的场合是传感器的检测(以电压型传感器为例)而“第一要义为功率”的电最常用的是音响。
   2、这里列举两个最常用的器件:运算放大器、功率放大管(以MOSFET为例)。
   3、运算放大器的特征是:输入阻抗大(同相输出、反相输入端虚断),输出阻抗无穷小、引入负反馈以后同相与反相输入端虚短。
         MOSFET直流输出阻抗无穷大,实际上交流输入阻抗一般在100Ω以下甚至是不到10Ω。
   4、我想大多数人做硬件开发对于传感器的检测都会采用运算放大器。那么,我问一句: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有什么特点?
        我认为最通见的特点就是输出功率小,也就是驱动能力小。
     这也就是我们需要用输入阻抗大的放大器去采集上面的电压--将传感器看做电压源,当RL>>Rs时RL获得的电压是近似的等于理想电压源的全部电压而电流却小的不能再小对运放来说这个电流几乎为0;也就是说,运放获得了全部电压却没有获得电流--功率近似为0。用输出阻抗小的放大器去提高驱动能力;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传感器信号的频率呢(不是频率高了就要匹配吗),这个时候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信号,这个时候电只是作为一个信息的载体,功率的大小其实无关紧要。
    再说一个我们最常见的音响,很多玩音响的朋友(发烧友)会自己去做功放;他们应该很清楚喇叭的输入阻抗有4Ω、6Ω、8Ω,为了让音效好或者声音大他们会做阻抗匹配;匹配的不好音质大打折扣。
    你看,在音响上我们关心的是最大传输功率,在传感器上我们关心的是信息的完整性。
    那么我们就丢出课本上的理论:输入输出阻抗共轭是,传输效率最大。
    我们把问题简单化,只考虑纯阻性的电路;就成了输入输出电阻相等,传输效率最大。我们怎么证明?
    证明之前,先说一句:函数的极大值点是不是导数为0的点?---->当然啦。
    那么好了,导数什么时候等于0?Ro=RL时。。。。
    跟频率有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A:
“阻抗匹配”这个词语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个词语害人不浅!

网友B:
LZ:

你所言,若是针对线性,则没有问题(虽然在你的一些器件特性表述上是有问题的)。但实际通常是非线性的。

高频(通常特指射频和微波)中采用“阻抗匹配”,不仅是考虑功率因素,且还有信号完整性的考虑。

网友C:
楼主能把流行文学与模拟电学结合起来,还是符合某种潮流的。
若从技术角度来看,就不怎值了。
文中唯一沾边电的论述,竟然还张冠李代。看看图片中推演,明明是最大“功率”传输条件,咋就成了“效率”?

网友D:
同意2楼manbo789,“阻抗匹配”有好几个意思,非常容易使人迷惑,造成误解。

网友B:
此外,所谓通过“阻抗匹配”获得最大功率,那是指在给定电源特性的前提下负载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

在这个意义下,“阻抗匹配”(选取适当的负载使其获得最大功率)在非线性条件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其就不是线性条件下的简单表述了。

网友B:
最后,就是LZ所谓的“效率”。

由于仅涉及到电源特性(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根本就不知“电源”的输入功率,故在此没什么“效率”可言。

网友E: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B:
“阻抗匹配”获得最大功率,这在任何一本《电路》类书籍中都有涉及,这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问题是,其前提必须明确!

其实,无论是分析还是设计,没了前提条件,基本都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F:
楼主,第一共轭匹配的时候 1+j3 欧姆 和1-j3 欧姆匹配,而不是1+j3和1+j3匹配。
第二是首先你用了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是电磁场不停的反射后无穷递缩衰减,积分起来后的一个反应。
最后你的最大功率的结论是正确的,源输出的功率,全被负载吸收,无反射的时候,负载得到的功率最大。

对于是否需要匹配,对于模拟信号的容忍度,一般可以规定为5%的反射叠加到原信号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的信号认为5%的反射不能接受,那你可以定义更严格的特殊要求。反正我用的信号都是按这个来。

对于反射回来的信号,叠加后电压可大可小,电流可小可大,但是只要是有反射,总输出功率就小了。读书的时候孙老师是用WinRTL给仿真演示的。

网友F: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MzNDM4fGMyODMxNzMyZmI4MzJiOTlhMmRjZWViYzc2OWU2NzE5fDE3NTIzNzc2NTI%3D&request=yes&_f=.rar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MzNDQwfDcxYTQ4MjkyNDVhZjllNzk3MGM2MmEwZDMzYzJkNGMwfDE3NTIzNzc2NTI%3D&request=yes&_f=.pdf

大家讨论问题,至少要在同一个术语上。长传两个传输线的教程。

网友G: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到阻抗匹配,都没有讲到传输线。没有接触过高频,好意思讲阻抗匹配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到阻抗匹配,都没有讲到传输线。没有接触过高频,好意思讲阻抗匹配吗? ...

别这么说,我看楼主认真整理理论挺好的,有些瑕疵也不是什么大事。
另外,阻抗匹配跟高频、低频,从原理上讲没多大区别,没有传输线的电路同样存在反射、匹配的问题,只是高频的需求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流行文学与模拟电学结合起来,还是符合某种潮流的。
若从技术角度来看,就不怎值了。
文中唯一沾边 ...

写错字了,只讨论了功率没有讨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就是LZ所谓的“效率”。

由于仅涉及到电源特性(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根本就不知“电源 ...

写错字了,只讨论了功率没讨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到阻抗匹配,都没有讲到传输线。没有接触过高频,好意思讲阻抗匹配吗? ...

阻抗匹配就一定要讲传输线?谁告诉你讨论电路就非得是射频?20KHz的音响要用传输线吗,需要阻抗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所言,若是针对线性,则没有问题(虽然在你的一些器件特性表述上是有问题的)。但实际通常是非线性 ...

嗯嗯,谢谢指点。
实际上,开文已经避开了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流行文学与模拟电学结合起来,还是符合某种潮流的。
若从技术角度来看,就不怎值了。
文中唯一沾边 ...

有哪些地方不妥,还请指教--真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到阻抗匹配,都没有讲到传输线。没有接触过高频,好意思讲阻抗匹配吗? ...

看看这个匹配:

在源和负载端针对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匹配只是“高频”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到阻抗匹配,都没有讲到传输线。没有接触过高频,好意思讲阻抗匹配吗? ...

实际上我不喜欢把这种地方变成吵架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不妥请指教;如果说不出123就请自动走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指点。
实际上,开文已经避开了高频。

问题不是高低频,而是线性与否。

你所给出的那些内容,只适用于线性——电源内阻线性。对于电源内阻非线性的情形(甚至都不可能用一个内阻刻画),最大功率的获得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网友I:
线路长度大于频率的波长的1/20就要考量阻抗,发送端的边沿时间小于线路传输时间的5倍以下时要考量阻抗,这是充分条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阻抗匹配就一定要讲传输线?谁告诉你讨论电路就非得是射频?20KHz的音响要用传输线吗,需要阻抗匹配吗? ...

低频也要讲传输线的,如早期的线路交换机,也要讲反射的,还有电力输电线,从一个省拉到另一省也要讲的,这就是长线与短线的关糸。工频信号经过几千公理。也有反射的问题,特别音频信号。电路交换的电信时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哪些地方不妥,还请指教--真心的。

只能看出对不对好不好,谈不上指教,世界上的行当太多了。注意到13L了么,语法逻辑严密多了,可做你导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同意2楼manbo789,“阻抗匹配”有好几个意思,非常容易使人迷惑,造成误解。 ...

有哪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频也要讲传输线的,如早期的线路交换机,也要讲反射的,还有电力输电线,从一个省拉到另一省也要讲的, ...

当你线够长与地之间也会构成传输线,这种说法是一种特例。

网友K:
”再说一个我们最常见的音响,很多玩音响的朋友(发烧友)会自己去做功放;他们应该很清楚喇叭的输入阻抗有4Ω、6Ω、8Ω,为了让音效好或者声音大他们会做阻抗匹配;匹配的不好音质大打折扣。“

谁告诉你音响系统中功放与喇叭是你所谓的阻抗匹配,功放的阻尼系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之间,即功放输出阻抗比负载阻抗小几十到几百倍,而且喇叭的阻抗也不是固定阻值,而是随频率而变化。如果你对某个东西不懂建议不要乱引用。不是不可发表个人观点,只是让人受不了一副不懂装懂开坛布道的样子。

网友L:
不知所云 人高频电路是传输线,匹配阻抗消除电压波反射。

网友L:
估计楼主说的匹配 跟咱说的不是一种,或者咱没理解楼主的真正含义。楼主再说得深入浅出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说一个我们最常见的音响,很多玩音响的朋友(发烧友)会自己去做功放;他们应该很清楚喇叭的输入阻抗有 ...

别激动,别伤着您老的身子。
你可以找个商用功放、一个喇叭拿网络分析仪测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激动,别伤着您老的身子。
你可以找个商用功放、一个喇叭拿网络分析仪测测。 ...

27楼所说完全正确。
看来,HWM的回复,你根本没看懂。

网友E:
由此可见看书一定要尽量看专著的必要性。当年被网上零碎错误“经验总结”坑害了的无知少年若干年后又去坑害其他无知少年们。。。。。发现论坛上最扯淡就是这种贴,还不如wiki百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楼所说完全正确。
看来,HWM的回复,你根本没看懂。

他说的是对,但是为什么?
华成英老师在她的第13 14课对于这个东西提过两嘴巴,可以看看。
而对于音频这种民用设备,用户才不管你喇叭有什么区别反正老子就往上插;于是就有了最后一级第阻抗的输出,甚至是多个并联降低输出阻抗。你试过将最后一级去掉吗,匹配好了照样可以出来同样的功率;当然我只验证过正弦波,音频信号我没验证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说一个我们最常见的音响,很多玩音响的朋友(发烧友)会自己去做功放;他们应该很清楚喇叭的输入阻抗有 ...

说的是对,但是为什么?
华成英老师在她的第13 14课对于这个东西提过两嘴巴,可以看看。
而对于音频这种民用设备,用户才不管你喇叭有什么区别反正老子就往上插;于是就有了最后一级第阻抗的输出,甚至是多个并联降低输出阻抗。你试过将最后一级去掉吗,匹配好了照样可以出来同样的功率;当然我只验证过正弦波,音频信号我没验证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此可见看书一定要尽量看专著的必要性。当年被网上零碎错误“经验总结”坑害了的无知少年若干年后又去坑害 ...

信息的来源很多,自己怎么判断而已。
这个帖子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了9楼还问一下前提;其他的都直接喷。

楼主:
不知所云,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行业。
直接喷的人,问问自己:你知道我的前提吗?
开骂的那个,你问问自己:为什么阻尼系数要小?
就知道小,你可以接很多种负载;这个小仅仅是为了抽象掉用户的负载,跟运放是一个道理。很多放大电路都会接一个射级跟随器,为什么?不就是你这种小吗!

网友M:
      真心希望大家在讨论时可以就事论事,抛开楼主的是否正确不说,可以认真的分析问题并提出自己观点就值得肯定,讨论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心平气和,不要一副趾高气昂的。谢谢!
      我个人认为楼主的话题非常有实际意义,我做过一款医疗器械产品研发,需要对脑电进行采集和放大,其中前端放大器电路中阻抗匹配就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说的是对,但是为什么?
华成英老师在她的第13 14课对于这个东西提过两嘴巴,可以看看。
而对于音频这 ...

“但是为什么?”
原因只有一个:HWM兄所说“非线性”

“你试过将最后一级去掉吗”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电路的最后一级。
不过,无论是哪个电路的最后一级,我都没有“去掉”过。这样随便“去掉”,近于胡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为什么?”
原因只有一个:HWM兄所说“非线性”。

上上楼说的对,当探讨变成吵架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所言,若是针对线性,则没有问题(虽然在你的一些器件特性表述上是有问题的)。但实际通常是非线性 ...

哦哦。鄙人还只做过A类与AB类功放,所以对于HWM大神说的非线性系统还没有仔细想过。敢问,器件表述方面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不喜欢把这种地方变成吵架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不妥请指教;如果说不出123就请自动走开。 ...

对不起,我错了~。。非常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我错了~。。非常抱歉~

其实你无甚大错,别哭啦。
这也不是谁家自留地,你的权力与其他人并无二样。
当然,注意言论词语口气也是在公共交流中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我错了~。。非常抱歉~

哎呀,不至于。大家从未蒙面。。。。

网友N(2017-08-24):
争论还是有必要的,变成有点吵架的性质就不太好了。论坛是大家相互取长补短的地方,有不妥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并给出自己的见解,相互学习进步!  最后,祝大家学习愉快!

网友O:
清楚阻抗的概念,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探究:
1.说白了,还是基础原理性的内容很重要,清楚阻抗的概念,可细致学习传输线电报方程,最好把电报方程的解推导出来并理解其物理意义;
2.传输线电报方程还是以电路的方法进行分析的,要深入理解机理,还需要电磁场与电磁波的背景知识,探索一下从场到路是如何转换的,宏观上看起来是信号在路上传输,其实传输线的能量传输是以场的形式传输的,而且传输的通道是“空”的。
3.更深入一些,从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导出亥姆霍斯波动方程,,对波的传播特性尽量去理解。微带电路中约束了电场和磁场传播方向,就变成电路板上的具有一定阻抗的传输线中的传播了。

   有时间在这打嘴仗,不如花点精力花点功夫把基础的原理的内容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O:
建议系统学习下大师级人物的教程或视频,国内西电梁昌洪、MIT 孔金瓯等。网易公开课也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