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充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7-04-14):
关于太阳能充电的问题:电路中单片机使用锂电池作为主电源,外加太阳能充电电路,现在想问下,太阳能充电期间是否可以正常使用锂电池,电路平时工作电流在300毫安以内,平均70毫安。太阳强烈的时候充电电流可以达到五百多毫安。这种情况下锂电池是否可以边充电边放电???测试过程没有任何问题,电路和程序正常工作,但是不知道这样长期是否会对锂电池造成损害??因为是充电和放电同步进行的。如果有更好的办法,需要什么外加电路么???

楼主:
求大神分析一下,畅所欲言!

网友A:
需要计算 一天的耗电量A
一天的充电量B
如果A大于B 电池很快完蛋了
如果B 大于A 要考虑对充电进行控制,适当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计算 一天的耗电量A
一天的充电量B
如果A大于B 电池很快完蛋了

耗电都是小问题,将近五千毫安时的锂电池,除非一个月没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计算 一天的耗电量A
一天的充电量B
如果A大于B 电池很快完蛋了

太阳能充电有专有的充电芯片,会过冲保护的,基本高于4.2V就自动停止充电了。这个也不是问题

网友B:
一般电池的充电电压比输出电压是要大的,你只要配合充电芯片使用,外加充电芯片输出接到电池间加一个防过流的保险丝,电池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池的充电电压比输出电压是要大的,你只要配合充电芯片使用,外加充电芯片输出接到电池间加一个防过流 ...

嗯。谢谢。如果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