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千兆网口通讯比百兆速度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14):
请问一下我在AM335X上使用dual mac模式其中有一个网口为千兆网口,另一端为电脑千兆网卡可以进行ping以及tcp发送数据,但是,tcp进行测速的时候,测出来只有100多200kbyte/s,但是这个网口适配为百兆进行通讯,速度却有5-6mbyte/s, 这是由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百兆的时候通讯是一切正常的,使用千兆的时候抓包看过会有显示[tcp dup ack #1]之类的错误,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还真没测试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测试过这个

那千兆网和百兆配置上有区别吗?除了phy部分,以太网控制器这边应该只需要设置SL为千兆网模式,其他应该是一致的吧?

网友A:
@zhangmangui 帮看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一直没用过千兆网,因为路由不是千兆的,外网才20M。。。。没有用武之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千兆网和百兆配置上有区别吗?除了phy部分,以太网控制器这边应该只需要设置SL为千兆网模式,其他应该 ...

是不是某个环节跑步了千兆    然后自动降到了百兆及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某个环节跑步了千兆    然后自动降到了百兆及以下

我的phy设置的是自动适配的,并且我的phy设备并没有检测到降为100mbps的情况,在千兆模式下,测速出来速度只有200kbyte/s这个远比百兆的8Mbyte/s慢很多,我的驱动是利用一个端口对应一个dma通道实现的,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配置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某个环节跑步了千兆    然后自动降到了百兆及以下

感觉像是两个网口一起启用的时候,网口2速度便无法上去,是不是不能够一个网口对应一个dma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两个网口一起启用的时候,网口2速度便无法上去,是不是不能够一个网口对应一个dma通道? ...

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C:
你使用的路由器转接?

网友C:
可能交换机网速跟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交换机网速跟不上吧。

不是哦,我是与我电脑直连的哦,电脑是千兆网卡的,不知道是否dma上的描述符有问题导致数据丢帧之类的

楼主:
请问一下使能了DUAL MAC MODE 后是不是只能够使用DMA_Channel0进行操作

楼主:
请问一下使能了DUAL MAC MODE 后是不是只能够使用DMA_Channel0进行操作,我看了一下手册上总是说用host进行操作,这个的意思是只能够利用dma——channel0将数据传输到PORT0,再通过描述符中的端口,进行转发?那这样是否不能够实现PORT1对应通道1 PORT2对应通道2了,假如只能够通过dma那这样两个网口的数据都通过这个通道效率上会不会比较低。

网友D(2017-05-15):
你的 千兆 有有 问题吧,先测试 千兆 大数据 丢包率,采用的板子 型号有吗?
我这边 只有  杭州辉为科技有限公司的 AM335 板子,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