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F5438A rev f与rev h

楼主(2017-04-14):
老板子用的是revh,新到的板子用的是revf,现在10块里5块能跑,5块不能跑。交换muc,验证是muc问题,但用有问题的muc跑其他程序,貌似没问题。。。求大神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排除买到假板子的可能,看官网版本的更新说明,肯定有一个外设或者寄存器被改动了,你没有修改过来。

网友B:
这个是电源问题导致的?看起来是

网友C:
5438A 的芯片的了解过的,,这方面的还真没怎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买到假板子的可能,看官网版本的更新说明,肯定有一个外设或者寄存器被改动了,你没有修改过来。 ...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55开。。寄存器方面应该没有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源问题导致的?看起来是

我在了解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55开。。寄存器方面应该没有改动

我觉得应该是延时或者硬件上的小问题导致的。最好看勘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