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7-04-14):
上面这张图时STM32的设计参考图
想问问大家中间这个电感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那是个磁珠吧

网友B:
更高端的滤波结构

楼主:
嗯嗯,查了下,的确时磁珠

楼主:
这个图的意思是VDD通过磁珠,滤去高频干扰,然后作为VDDA输出吗?
还是我VDD和VDDA是各自的电源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意思是VDD通过磁珠,滤去高频干扰,然后作为VDDA输出吗?
还是我VDD和VDDA是各自的电源输入? ...

这部分电路主要用于抑制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从图来看VDD是VDDA经过磁珠部分电路后输出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