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键开关机电路,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17-04-14):
描述:这个电路希望通过按键启动和关闭单片机。按下按键dc电源通过二极管使单片机得电,P1.6口检测出高电平,然后置低P1.7口让pmos管导通。通过置高P1.7来让mos管截至。

问题:现在得情况是插上5v电源后,mos管是截止的状态,然后插上单片机就自己导通了,很奇怪,检查了电路板没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测出mos管栅极的电压是4.1v。
           si2301的最小开启电压是0.45v。说明已经开始导通了。

我的想法是P1.7口到单片机的GND认为是一个负载,原本在栅极是5v,插上单片机分走一些电压,导致mos管自己导通了。  现在换用三极管控制栅极还是一样的情况。

现在很头痛啊,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单片机不是自己都做了么,外面除了个按钮,其他的都不需要,楼主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是自己都做了么,外面除了个按钮,其他的都不需要,楼主再想想。 ...

你说的是休眠功能把,复位唤醒是吧,但是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电路到底错在哪里

网友A:
R3是不是一上电就把P1.7拉高了呢?看你的端口编号,估计用的是51,还有一个内建上拉电阻帮凶,你说导通不导通?错在不研究单片机上电初始化瞬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是不是一上电就把P1.7拉高了呢?看你的端口编号,估计用的是51,还有一个内建上拉电阻帮凶,你说导通不导 ...

先谢谢你的解答,用的是51没错,不对呀R3是为了拉高栅极的电压啊,假设没有R3就把不通电单片机看作大电阻接地此时栅极电压还是0,还是导通,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解答,用的是51没错,不对呀R3是为了拉高栅极的电压啊,假设没有R3就把不通电单片机看作大电阻 ...

是不是我选的mos管型号不对,si2301 的Vgs(th)是0.45    是不是要换成大点的型号比如1a的

网友A:
51单片机端口内带上拉电阻,不可能是0的。你要求一个没上电的单片机控制自己的行为,相当于要求一个婴儿照顾自己,不可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端口内带上拉电阻,不可能是0的。你要求一个没上电的单片机控制自己的行为,相当于要求一个婴儿照 ...

那么这个电路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电流不大,换个PNP的三极管就是了,单片机做休眠唤醒。

楼主:
我回头试一下,真的很感谢

网友B:
应把R3去掉,是它让电路导通的,或者换一下低电平导通的MOS,因为单片机一般都复位后高电平的

网友C:
不行的,IO对VDD有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想想MOSFET就知道了)。
当MCU断电,你MOSFET的上拉电阻被IO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