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NUC240接超音波模塊HC_SR04,作距離偵測

楼主(2017-04-14):
NUC240 <-> HC_SR04模塊
VCC<->VCC
GND<->GND
PA1<->TRIG
PE1<->ECHO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4/10 10:26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230_240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define     MaxValue            0xFFFF
unsigned int cap_buffer[256];
unsigned int cap_edge[256];
unsigned int cap_count;
double length,time;
void PWMB_IRQHandler(void)
{
        //1 Rising edge latch interrupt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B, 3)==1)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B, 3,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2 Falling edge latch interrupt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B, 3)==2)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B, 3,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time=MaxValue - 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B, 3);
                /*
                                if(cap_count<256)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B, 3,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cap_buffer[cap_count]=MaxValue - 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B, 3);

        cap_count++;
                }
                */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B, 3)==3)
        {
        while(1);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if 0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B.2(Output) and PE.1(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 Please connect PB.2 and PE.1 first << \n");
    printf("     Press any key to start test by using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n\n");
    getchar();

    /* Configure PB.2 as Output mode and PE.1 as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B,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E, BIT1, GPIO_PMD_INPUT);

    i32Err = 0;
    printf("GPIO PB.2(output mode) connect to PE.1(input mode) ......");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 Pull PB.2 to Low and check PE.1 status */
    PB2 = 0;
    if(PE1 != 0) {
        i32Err = 1;
    }

    /* Pull PB.2 to High and check PE.1 status */
    PB2 = 1;
    if(PE1 != 1) {
        i32Err = 1;
    }

    if(i32Err) {
        printf("  [FAIL].\n");
    } else {
        printf("  [OK].\n");
    }

    /* Configure PB.2 and PE.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B, BIT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E, BIT1, GPIO_PMD_QUASI);
#endif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PMD_OUTPUT);
                SystemCoreClockUpdate();
                PA0=0;
                CLK_SysTickDelay(500);
                  //Initial PWM7 Function Pin
    SYS->GPE_MFP = (SYS->GPE_MFP & ~SYS_GPE_MFP_PE1_Msk) | SYS_GPE_MFP_PE1_PWM7;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67_MODULE);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67_MODULE, CLK_CLKSEL2_PWM67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4~channel7 */
    SYS_ResetModule(PWM47_RST);

    /* Enable Backward Compatible: write 1 to clear CFLRI0~3 and CRLRI0~3 */
    PWMB->PBCR = 1;
    PWMB->PCR |= PWM_PCR_CH3MOD_Msk;
    PWM_SET_DIVIDER(PWMB, 3, PWM_CLK_DIV_4);                            //Set PWM1_CH3 Clock Source Divider
    PWM_SET_PRESCALER(PWMB, 3, 2);                                      //Set PWM1_CH2 and PWM1_CH3 Prescaler
    PWMB->CNR3 = MaxValue;

    //Start Capture
    PWM_EnableCapture(PWMB, 0x8);

    PWM_EnableCaptureInt(PWMB, 3,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NVIC_EnableIRQ(PWMB_IRQn);
    PWM_Start(PWMB, 0x8);

    while(1){

                        PA0=1;
                        CLK_SysTickDelay(10);
                        PA0=0;
                        CLK_SysTickDelay(600000);
                        length=time*34.0/2000.0;
                        printf("length=%f\n\r",length);

                }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该模块的工作原理为,先向TRIG脚输入至少10us的触发信号,该模块内部将发出 8 个 40kHz 周期电平并检测回波。一旦检测到有回波信号则ECHO输出高电平回响信号。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的距离成正比。由此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的回响信号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得到距离。公式: 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网友A:
此模块共有4只引出脚,从左往右,第一脚为VCC,由于该模块工作电压为5V;第二只脚为TRIG,输入触发信号;第三只脚为ECHO,输出回响信号;第四只脚为接地脚。

网友B:
楼上补刀的厉害,楼主什么资料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