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4412开发板无界面linux操作系统使用CAN模块遇到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4-14):
最近想使用迅为的iTOP4412精英版开发板做关于CAN总线相关的程序设计。遇到的问题是,将购买的CAN模块连接到开发板上时,在系统界面使用ifconfig -a 命令,没有发现can的信息。看起来系统没有识别这个模块。想请教下大神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首先内核得配置上can的功能。这一点可以看一下在/dev下有没有can的节点 mpu,如果没有证明内核不支持;如果内核支持的话,得先输入ifconfig can0 up,然后输入ifconfig才会有can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