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12V直流电机调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4):
一个DC12v电机驱动的隔膜泵,现在电机利用了3个引脚。因马达内部电路封闭,请大神帮分析一下这个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电机?具体的调速原理是什么,能否给定一下电机内部电路框图或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替换电路。

网友A:
除了看这个设备的说明书,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很多种实现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看这个设备的说明书,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很多种实现的方式。

真 是秒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看这个设备的说明书,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很多种实现的方式。

我发电路图,您帮我看看吧,调速原理是什么?如果是无刷的,估计3条线不够吧。应该要6条线吧

网友A:
恩,发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发来看看呢。

积分不够,发不了消息 。不知上面的电路是否看得清楚?

网友A:
调速信号是什么特性呢?

网友B:
也许是内置驱动的无刷。白线调速用----猜

网友B:
既然有那么个插座在那里,那么里面会有一个PCB,那么是内置驱动的无刷电机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信号是什么特性呢?

应该是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那么个插座在那里,那么里面会有一个PCB,那么是内置驱动的无刷电机的可能性很大。 ...

白线是调速用的,是MCU输出pwM信号,但是内部用什么电路能让无刷电机可以变速?如果你设计,会用什么方案

网友B:
你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如果不连接调速信号,大概没有问题。
如果连接,可能需要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如果不连接调速信号,大概没有问题。
如果连接,可能需要共地。 ...

您说的很有道理,这点我忽略了。现在看来有刷电机可能性大,Q7,Q3导通时长用来调速可能性较大,白线估计用来反馈取样测转速。如果是这样调速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C:
可以参考舵机的原理

网友D:
原理图最上面的信号如果是单片机输出的调速信号几乎就肯定是无刷了,有刷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控制。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隔膜泵基本是直流永磁电机,你还是找到这个泵的规格书,或者把型号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最上面的信号如果是单片机输出的调速信号几乎就肯定是无刷了,有刷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控制。 ...

电机上没有型号,控制也不复杂只用了3条线啊,一条电源输入,一条控制通断,另一条连接MCU的一个I/O口,如果是无刷电机内部有调速电路,起码得有一条地线进入电机内部吧,否则怎么实现调速控制呢,困惑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隔膜泵基本是直流永磁电机,你还是找到这个泵的规格书,或者把型号拍上来。 ...

电机没有型号,只有6917ENG,应该是定制的吧,你们公司如果有直流永磁隔膜泵,请问是用几条条线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舵机的原理

这个就是控制水量从小到大,如果用舵机原理是不是太深奥了。从设计上来说没有必要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没有型号,只有6917ENG,应该是定制的吧,你们公司如果有直流永磁隔膜泵,请问是用几条条线控制的 ...

两根线

网友F:
无回帖,不论坛

楼主:
包含电源总共两条线,还是2条控制线?说说原理看怎么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包含电源总共两条线,还是2条控制线?说说原理看怎么控制。

就一般的有刷电机,两根线一正一负,电机转速正比于电压,正端接24V电源,负端接MOSFET, 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