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替换AT89C2051-24PU

楼主(2017-04-14):
因货源问题,现需一款单片机完全替代(Pin to Pin)AT89C2051-24PU,求大神推荐

网友A:
你好,因为这个料没有替换型号,你要找PIN TP PIN的几乎不可能。这么老的料,会有货源问题很正常,估计你们也没办法改或者没有必要改的项目吧?

网友B:
ATmel都死翘翘了,这颗料也早就停产了,移植到新的单片机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都死翘翘了,这颗料也早就停产了,移植到新的单片机是王道。

在哪可以看到这颗料已经停产,主要领导不相信已经停产、。。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AT89C2051

不过好像还真没看到Discontinue的通知,你可以问下大代理。

网友C:
DIP20封装吗?还是改了吧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P20封装吗?还是改了吧哥们

DIP封装的,其实最好的使用M3 M0替代, 领导想用pin to pin 的代替想省事。。不知有推荐额么,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P封装的,其实最好的使用M3 M0替代, 领导想用pin to pin 的代替想省事。。不知有推荐额么,非常感谢 ...

M0我们只有SOP28/SSOP28/LQFP32 这几种封装,51FLASH封装倒是比较多SOP8/14/16/20/28 希望能有机会合作  可以加个QQ 1531124532

网友D:
如果没有用到片内比较器,那Pin to Pin直接能代换的有不少。

网友E:
没有正好的,不过我觉得STC12C2052可以代替

网友F:
STC11F02E DIP20/SOP20可以PIN对PIN兼容AT89C2051,但是STC11F02E没有比较器,同频下速度大约是AT89C2051的5倍。

网友G:
1、作为程序猿,写程序要脱离硬件(单片机),做好硬件抽象层分离,不管什么单片机,我的算法、我的逻辑、我的应用都可以狠方便地移植过任何单片机,只需修改底层的寄存器配置;比如:i2c、spi需要每次都配置吗?只需配置一次就好!因为,不管是同一个公司,或者换一个公司,使用的硬件平台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让自己干活干得轻松,而不是做重复的事情!

网友H:
STC11F02
SH88F2051
可以可以PIN对PIN兼容AT89C2051

网友:
我们原来的2051全部都改成STC11F02,1、AT2051没比较器,2,如果用CPU延时的程序会不正常,其它2051的程序都没发现问题,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作为程序猿,写程序要脱离硬件(单片机),做好硬件抽象层分离,不管什么单片机,我的算法、我的逻辑、 ...

终于看到了跟我一样的做法。
应用层尽量与硬件无关。模块之间也尽量的独立,使用信息进行交换。

网友I:
可用GMS97C2051替代

网友J:
STC有几款可以替代,PIN对PIN

网友K:
7楼的是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