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200Hz~100KHz,1000W功放方案

楼主(2017-04-14):
想做一个200Hz~100KHz,1000W功放,有没有好的方案!线性功放

网友A:
开关功放,比较合适。

楼主:
最好是模拟信号输入的,线性的

网友B:
负载阻抗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模拟信号输入的,线性的

2楼zyj9490所说开关功放,就是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别以为开关功放是数字信号输入,数字信号从来没有说功率的。

网友D:
我想说:就楼主那需求,真不是个事;
等你至少列出20个需求性能指标,我们再来讨论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模拟信号输入的,线性的

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功放,都是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的!而且还是输入和输出之间还是线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楼zyj9490所说开关功放,就是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别以为开关功放是数字信号输入,数字信号从来 ...

是的,有个调制解调的过程,同样的D,电压幅值改变,相当于功率提升了。这个案子,对功放的效率是个考验,还有信号的频带上,开关频率提升从而引发的宽带驱动和开关管(从功耗,开关速度)选型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个调制解调的过程,同样的D,电压幅值改变,相当于功率提升了。这个案子,对功放的效率是个考验, ...

我倒是知道最大输出达1kW的D类放大器模块,但带宽达不到100kHz。
不知道楼主要100kHz带宽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知道最大输出达1kW的D类放大器模块,但带宽达不到100kHz。
不知道楼主要100kHz带宽干什么。 ...

是的,功率与带宽合在一起,就难搞了,单就功率,网内表的校验台就采用D类放大器,几KW都有,不过带宽极低,最多是33次谐波,1.5K左右。民用表(居民用)根本没有这个指标,50HZ即可以了。

网友A:
高级的DSD音频功放(高单价)也做不到这个级别。功率可以做到,频率做不到,开关频率只少要上10M了。EMI肯定很严重。

网友F:
带宽好宽啊,功率那么大。
多模块的功率合成或许可以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00Hz~100kHz那就是用扬声器的广播器材,输出有多插头的音频变压器,以前做扩音机之一声道大约多在250W以下 ...

不要说是峰值功率啊,是额定功率呵,能长时间工作的。用常规的模拟功放的做的,散热肯定很大,可能需要风冷,主动降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