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数控电位器控制运放增益

楼主(2017-04-14):
de我最近在做运放的级联放大,打算用MCP41010数控电位器控制增益,但是我把数控电位器的一端接地,将另一端和中心抽头并接在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导致输出波形底部截至,我将数控电位器取下,换成滑动变阻器,能够正常放大,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数控电位器接上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是硬件或是软件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A、B和W三端,注意其电压范围不要在VSS和VDD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B和W三端,注意其电压范围不要在VSS和VDD之外。

电压范围不要在VCC和VDD之外,是指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不要超过VCC吗??还是,希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范围不要在VCC和VDD之外,是指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不要超过VCC吗??还是,希望指导一下,谢谢
...

是指A、B和W三端电压不能超过其电源电压范围(VSS和VDD是其电源端)。

网友B:
这是数控电位器的工作特性导致的, 或者是说器件内部的钳位电路造成的.
没有用好这个器件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