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推荐一款开发板?

楼主(2017-04-14):
目前搞过PIC,ST的8位机,想学ARM,硬件一般,自学过Linux和ARM,求大神推荐一款ARM开发板?2440怎么样?

网友A:
落伍了,S3C2440芯片好像停产了,还是学RK3288吧,比较高端,现在还有这款芯片的平板电脑!

网友B:
中低端 ARM  STM32F系列

网友C:
建议使用 proteus 8.6 版本 直接软件仿真先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