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rev f与rev h

楼主(2017-04-14):
老板子用的是revh,新到的板子用的是revf,现在10块里5块能跑,5块不能跑。交换muc,验证是muc问题,但用有问题的muc跑其他程序,貌似没问题。。。求大神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加热后正常,冷却后不正常

网友A:
奇怪的问题。是不是买到翻新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热后正常,冷却后不正常

和电路的参数,或者元器件参数有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热后正常,冷却后不正常

用的外部晶振吗?看看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C:
象这样的问题,得问TI的工程师,好象说是软件的问题?版本不一样

网友D:
没有看到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E:
芯片有问题,或者硬件有问题

网友:
其他程序有问题,就是你的焊接的问题了。

网友D:
系统不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E: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
mcu你的程序需要用到的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F(2019-02-28):
你好  我用的是5438A REV H的也是碰到程序有的能跑有的不能跑的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查出是什么原因没有?

网友F:
严重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芯片工作在临界状态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