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可变增益放大器实现精准电压采样

楼主(2017-04-14):
1,由于整个系统要求精度较高,零漂很小,而传感器输出信号范围较大,当信号较小时,固定增益放大器输出的电压很小,导致AD采样结果不精确,所以想通过可变增益放大器(VGA)实现AD精确采样。那么第一个问题,这样提高系统精度有必要吗,如果不用VGA,我是想用零漂移放大器实现的,那样零漂会非常小。而使用VGA肯定会使漂移增大。
2,根据收集的资料,发现VGA分为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
我理解的原理就是:VGA输出到AD采样,单片机得到采样值与AD精确采样的值比较,如果没有达到,那么单片机通过DAC输出增益的控制量控制VGA的增益,直到达到VGA输出达到AD精确采样的范围。然后将采样值除以增益就得到输入值。

第二个问题,这个原理是对的不,如果不对请解释一下
十分感谢!!!

楼主:
要做的就是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信号调理电路然后送到单片机处理,最后该显示的显示,该远程传的传,要求就是零漂小,精度高,所以才想着用VGA实现,,,,

网友A:
你这个,实际就是“自动量程转换”。

楼主:
所以,你想说的是。。。

楼主:
我问的这些的原因,一是觉得这个没必要,可以由其他方法增加AD采样的精度,二是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原理对不对,想让知道的说一说,,,不想说的可以忽略了,问我以后我就觉得挺无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这些的原因,一是觉得这个没必要,可以由其他方法增加AD采样的精度,二是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原理对不对 ...

"可变增益放大器(VGA)”并不能“增加AD采样的精度”。

这里,其实就是AD的量程“使用率”的问题。如果一个模拟信号的动态幅度只占AD满量程的一小部分,那么AD的量化误差就相对来说变大了。

要解决这种大小信号差异很大的测量问题,通常可以采用自动量程转换的方法。如果不考虑线性采集数据,可以采用对数放大器。

楼主:
可能不是增加采样的精度,,,
如果满量程是3.3V的话,AD采样输入在1.5V-3V(大概就是这个范围)会采的更准一点?我记得以前是这样说过,放大到合适的范围内可以使数据更准确,
还有,可以解释一下VGA的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方式具体是怎么控制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不是增加采样的精度,,,
如果满量程是3.3V的话,AD采样输入在1.5V-3V(大概就是这个范围)会采的更准 ...

满量程是3.3V的话,输入范围为0V~3.3V才是最合适的。

至于“VGA”的控制,具体看相关的器件手册。

楼主:
我问的问题可能有点白痴,但是我也不是傻子好不好,我当然知道输入在0~3.3了,
以前用AD采样的时候,有人和我说过在1,5~3V范围内会采的更准一点,更准,,就是更好,比采几十毫伏的更好

网友B:
如果你的糸统本底噪声足够小,没有问题的.输进AD前的信噪比是会劣化的.但跟AD的量化误差比,是小的话,是值得的.关键是糸统噪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糸统本底噪声足够小,没有问题的.输进AD前的信噪比是会劣化的.但跟AD的量化误差比,是小的话,是值得 ...

不好意思,我没有太懂,意思是如果系统噪声和量化误差相比小的话,使用可变增益放大器改变增益是值得的?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解释下原因吗,感谢

网友C:
干嘛不用PGA。要不,换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太懂,意思是如果系统噪声和量化误差相比小的话,使用可变增益放大器改变增益是值得的? ...

如果,AD的VREF是3.3V,输入信号是0.01V,本底噪声为10UV ,3.3V/0.01=330,0.01V输入,到AD是3.3V,而噪声也会10UV*330=3300UV=3.3mV,如果是AD为12位,3.3V/2^12=0.8mV。输入AD的噪声为3.3MV,相当于LOG2(3.3/0.8)=2.相当于损失2位的精度,只有10位的有效位数,以上本底噪声低的条件,
如果本底噪声高,如为100UV,同样放大330,进入AD前的噪声是怦为330*100=33mV,相当于损失位数为LOG2(33/0.8)=5.36,信号有效位数为6.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AD的VREF是3.3V,输入信号是0.01V,本底噪声为10UV ,3.3V/0.01=330,0.01V输入,到AD是3.3V,而噪声 ...

秒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用PGA。要不,换挡。

和可变增益放大器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变增益放大器(VGA)”并不能“增加AD采样的精度”。

这里,其实就是AD的量程“使用率”的问题。如果 ...

大师,说得有道理,如果测量误差是由量化误差带来的,用PGA有好处的,但除了这个好处外,改变不了信号的质量,信噪比是改变不了的。并且还有增加,因为有了PGA这一级的噪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可变增益放大器是一个东西吧,

原理上是一个东西。不过很多pga里面已经将换挡的一些参数调整好了,不用你来调整,更加省事而已。

楼主:
谢谢解答,新手分太少,还请见谅

网友D:
AD 的高低两端线性度比较差,尤其是低端,AD的参考源本身会受噪声影响,同时,MV级别的信号,随机噪声或者其他噪声会造成干扰,必须把有用的信号放大到AD最线性端

网友B:
关键是前级的噪声及漂移做好,

网友E:
压缩不必要的带宽可提高信噪比,漂移可用软件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缩不必要的带宽可提高信噪比,漂移可用软件调零...

压缩不必要的带宽指的是滤波?还是什么。。。
软件调零学习

网友E:
是指滤波

网友B:
窄带对噪声有效,对漂移无效,

网友E:
高通也可以去掉漂移

网友B:
是的。如果是交流放大器,漂移不成问题,窄带带通,对漂移和噪声不成问题。窄带一般想是低通窄带,窄带与低通,带通,高通是相交的概念,不矛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通也可以去掉漂移

你的意思是漂移是低频信号吗,漂移一定是低频吗,我的传感器输出的是直流信号。所以只能用低通滤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漂移是低频信号吗,漂移一定是低频吗,我的传感器输出的是直流信号。所以只能用低通滤波 ...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