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口的CLK没有输出,只有0.5V左右的电

楼主(2017-04-14):
新焊接的板子,CCS老是连接不上,发现是JTAG口的CLK没有输出,只有0.5V左右的电压,请教各位是芯片焊接问题?

网友A:
每一块板子都这亲吗?

楼主:
一块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试一试,这样就可以提高驱动能力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先接一个10K的电阻或继电器试一下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

网友D:
jtag有问题吗?

网友E:
CCS连接不上不一定是jtag的问题

网友F:
你使用哪个CCS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试一试,这样就可以提高驱动能力了

驱动能留不是在jtag上吗

网友D:
jtag是完好的吗?

网友E:
更新一下软件的驱动。

网友F:
CCS连接不上可能是不能驱动JTAG

网友G:
使用哪个仿真器?

网友H:
在设备管理器找到仿真器了吗

网友H:
也有可能是驱动存在问题,不能识别

网友I:
这个看下jlink仿真下载器的是否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