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link pro两个问题

楼主(2017-04-14):
新手使用N76E003时请教两个问题,谢谢各位大侠!
1、在keil下,Nu-link pro的输出电压在哪里设置?
2、debug不能运行报下面错误是什么原因?
Flash Erase Done.
Flash Write Done: 2129 bytes programmed.
*** Error: Flash Verify Failed at 0x0000
追加问题:第2项把Nulink-pro的VCC与芯片的VCC直连就好了?我不想直连,想用nu-link供5V,芯片是3.3V不行吗?

网友A:
3.3V的芯片最好别用5V驱动免得烧毁。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在工程属性的debug里的编程器的设置里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芯片最好别用5V驱动免得烧毁。

N76支持5V啊,亲。再说我也使用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在工程属性的debug里的编程器的设置里看看有没有

看过了,没有的

网友B:
那就是不能软件配置输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