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动力电池

楼主(2017-04-14):
中颖329的动力电池参考设计在smbus上串有100欧电阻,这个问题不大,关键还有两只接地的1M电阻,不会把smbus总线信号拉畸形呢?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使用了隔离芯片,我很担心着两个1M,现在卡在这了,系统

联条不了,cpu端3v,隔离侧也是3v,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B:
调不了什么意思啊?
如果干扰大的话,即使隔离了,仿真器运行不了,后来改成4层就可以了。

网友C:
贴个图上来

网友D:
两只接地的1M电阻, 这样大的电阻, 能掀起什么风浪? 问题不在这里吧

楼主: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