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温度急剧升高

楼主(2017-04-14):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电路对吗?

楼主:
电源电路完全照ezdspf28335开发板来画的。

网友B:
你芯片仿真时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C:
芯片温度具体是多高?

网友D:
只要电流在规格范围内,如果散热做的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有点烫手,只要不是超过规格表,都没有问题。

网友F:
楼上三位说得对,楼主不要太武断了

网友G:
供电的问题吧,一般跟地相连可以散热

网友H:
如果温度有些烫   但是在允许范围之内    那就使用散热片    如果本身是贴片元件   那就加散热焊盘

网友G:
如果温度过高  不在允许范围内    那就要考虑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短路通常都是造成温升的主要原因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I:
这个也检查下你的程序代码的吧,特别是涉及到的那几个IO口的吧。

网友J:
这个检查下你的硬件设计电路的呗。。

网友D:
看下你的电源芯片的输出正常不吧。。

网友I:
这个芯片本来功耗有点大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K:
这个需要找专业人士看下的

网友L:
想必楼主找到原因了吧, 不枉大家这么热情分析, 不透露一下原因吗?
也可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方面

网友M:
芯片出问题了,,换一片的在试下

网友N:
散热片、小风扇的都可以使用起来的

网友O:
楼上说的是,换一片MCu的在试试的

网友P:
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Q:
看来这个的检查下程序的设计了